差分线是否需要加泪滴

楼主(2023-03-07):
加过泪滴后,差分对就不等长了

网友A:
用AD14试了一下泪滴不影响差分长度啊

网友B:
泪滴就是焊盘与连线之间的过度做补强, 对线的长度没有影响

网友C:
泪滴怎么会影响长度?

网友D:
不管是不是差分线;能加泪滴都加上; 好处就是稳固焊盘;不容易导致铜皮翘起;稳固连接;

网友E:
想加就加,泪滴与等长没有关系的。

网友F:
不会,不增加长度,只增加宽度。

网友G:
485和can都没那么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