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2492DC-DC降压电路不输出问题

楼主(2023-03-07):
原理图在2楼

楼主:
焊接完成后 1脚5.3v  4脚4v  3脚 0.3v 输出有0.73v但是好像没啥用。点错了所以只能在评论区暂时发一下。求大家解惑为什么无输出

网友A:
去掉R104试一下,直接使能EN脚拉高。

网友B:
看原理图好像没有问题; 4脚不用接R104分压; 可以容忍到12V左右;去掉R104 再试试;    PCB发上来也看看;

网友C:
根据数据手册可知EN可承受和输入电源等同电压,且EN高电平使能(有效输出),此电路去掉R104,并把R102改为10K左右即可,也可以连接单片机控制

网友D:
先测一下输出有没有短路,确认没短路再示波器看看6脚的波形,看看这个DCDC有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