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重复码及按键切换流畅

楼主:
红外解码后值怎么处理比较流畅。还有要按住处理重复码的时候

网友A(2023-05-26):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能不能用,叼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能不能用,叼毛

不用代码,要的是思路

网友B:
关键是能不能用,叼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fine IR_STATUS_LOCK             0X01    //红外锁定
#define IR_STATUS_RECEIVE_OK       0X02    // ...

好久没看,多谢

网友B(2023-04-04):
#define IR_STATUS_LOCK             0X01    //红外锁定
#define IR_STATUS_RECEIVE_OK       0X02    //红外接收完成
#define IR_STATUS_KEY_UP           0X04    //红外释放

/*联合体+结构体*/
typedef union
{
    u8 Buf[4];
        struct
        {
                u8 User0;//用户码
                u8 User1;//用户码反码
                u8 Key0;//按键码
                u8 Key1;//按键码反码
        }IR_Data;
}IR_Type;

/*中断内变量建议使用IDATA*/
idata IR_Type IR_Code;
idata u8 IR_Status;
idata u8 IR_Receive_Bit;
idata u8 IR_Receive_Data[4];
idata u8 IR_L_Time;
idata u8 IR_H_Time;

idata u16 IR_Free_Time;
idata u16 IR_Map;

//中断125us内调用
void IR_Receive()
{
        if(IR_Status & IR_STATUS_LOCK)
        {
                IR_Free_Time++;
                if(IR_Free_Time >= 1000)//1000=125ms检测不到引导信号或重发信号,认为红外释放
                {
                        IR_Status ^= (IR_STATUS_LOCK | IR_STATUS_KEY_UP);
                }
        }

        if(IR_IO)
        {
                IR_H_Time++;
        }
        else
        {
                IR_L_Time++;
                if(IR_H_Time)
                {
                        if(IR_L_Time >= 60)
                        {
                                IR_Free_Time = 0;//接收到引导码或重复码,清除红外释放计数,
                                IR_Receive_Bit = 0;
                                if(IR_H_Time >= 30)//3750us
                                {
                                        //进入此处表示接收到引导码
                                        IR_Map = 0;//映射按键处理方式,为了支持按键快速处理
                                }
                        }
                        else if(IR_H_Time >= 24)
                        {
                                IR_Receive_Bit = 0;//减小干扰导致进入接收到32位数据(例如手指碰触接收头塑料)
                        }
                        else if(IR_L_Time >= 2)
                        {
                                IR_Receive_Data[IR_Receive_Bit >> 3] >>= 1;
                                if(IR_H_Time >= 9)
                                {
                                        IR_Receive_Data[IR_Receive_Bit >> 3] |= 0x80;  //logic 1
                                }
                                IR_Receive_Bit++;
                                if(IR_Receive_Bit == 32)
                                {
                                        IR_Receive_Bit = 0;
                                        IR_Status |= (IR_STATUS_RECEIVE_OK | IR_STATUS_LOCK);
                                        IR_Code.Buf[0] = IR_Receive_Data[0];
                                        IR_Code.Buf[1] = IR_Receive_Data[1];
                                        IR_Code.Buf[2] = IR_Receive_Data[2];
                                        IR_Code.Buf[3] = IR_Receive_Data[3];
                                        //BEEP_IO = !BEEP_IO;//测试接收代码点
                                }
                        }
                        IR_H_Time = 0;
                        IR_L_Time = 0;
                }
        }
}

//功能:红外按键码的功能处理,调用方式:建议Main中10毫秒处理一次
void IR_Key_Handle()
{
        //红外按键释放,一般不用处理
        if(IR_Status & IR_STATUS_KEY_UP)
        {
                IR_Status ^= IR_STATUS_KEY_UP;
                IR_Map = 0;//红外按键释放,清除映射
        }

    //红外按键处理-映射到普通按键处理
    if(IR_Status & IR_STATUS_RECEIVE_OK)
    {
        IR_Status ^= IR_STATUS_RECEIVE_OK;//清除IR接收成功标志

                if(IR_Code.IR_Data.User0 != 0x00)
                {
                        return;//用户码判断,如无判断,易被其他遥控误操作
                }

                if((IR_Code.IR_Data.User0 ^ IR_Code.IR_Data.User1) != 0xff)
                {
                        return;//按照NEC协议,进行用户码反码校验,不通过,退出
                }

                if((IR_Code.IR_Data.Key0 ^ IR_Code.IR_Data.Key1) != 0xff)
                {
                        return;//按照NEC协议,进行按键码反码校验,不通过,退出
                }

        IR_Map = KEY_POWER;
//                 switch(IR_Code.IR_Data.Key0)
//                 {
//                    case 0X00F://开关
//                            IR_Map = KEY_POWER;
//                            break;
//                    case 0x40://摇头
//                            IR_Map = KEY_LR_SWING;
//                            break;
//                    case 0x20://+
//                            IR_Map = KEY_INC;
//                            break;
//                    case 0x60://-
//                            IR_Map = KEY_DEC;
//                            break;
//                    case 0x10://定时
//                            IR_Map = KEY_TIMING;
//                            break;
//                 }
    }
}

网友C:
时钟4M\4T的,按键快速切换感觉不流畅有点阻塞一样,系统任务并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