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_GPIO_ReadPin初始化后电压是2.6V,怎么改成0V

楼主(2023-03-07):
HAL_GPIO_ReadPin读取管脚电平,但是初始华始终是2.6V,怎么改成0V

网友A:
单片机读取电平IO口是高阻态,电压是外加的,不能改。

网友B:
如果没有功耗问题,直接激活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功耗问题,直接激活下拉!

是片子的问题,换个IO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