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信号怎么计算水的体积

楼主(2023-03-07):
有个储水罐,底部安装4-20ma的液位变送器,现在怎么能通过这个液位信号能计算出水罐里面的水有多少升,希望知道的老师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已知圆形截面直径,根据圆柱体高度(液位变送器输出)计算出体积,这是初中数学问题吧。

网友B:
小学知识就可以算出来

网友C:
高*截面积不就是体积吗,

网友D:
V=H*S
H已经测量得到,S就是你的底面积或截面积,
除非你是球形,算起来有点意思。

网友E:
底面积乘以高,高和4-20mA成正比

网友F:
楼主小学数学不及格,体积=底面积*高度

网友G:
是不是罐子形状非常复杂啊,其实边装水,边测然后建个表。如果实际用不同液体还可以用密度比换算。

网友H:
多大的罐。举个例子。用矿泉水瓶,灌水。1次500毫升。记个数,然后装5瓶,在记个数。在装10瓶,在记个数。剩下的自己算一下。

网友I:
最后记得校准

网友J:
买现成的液位容积显示表或者自己开发 附图如下

液位体积转换

液位体积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现成的液位容积显示表或者自己开发 附图如下

就是这种竖罐,下面是带锥度的,这个资料在哪里有?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地指导,罐子是竖罐,而且底部带锥度,不是线性的,压力液位传感器通过底部导管安装,导管长度45c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地指导,罐子是竖罐,而且底部带锥度,不是线性的,压力液位传感器通过底部导管安装,导管长度 ...

不至于连微积分都没学过,这么简单的体积都不会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连微积分都没学过,这么简单的体积都不会算?

真的不会算图片是罐体尺寸麻烦老师给算一下,压力传感器通过罐底导管安装,导管长度45cm,4-20ma,传感器0-2米,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真的不会算图片是罐体尺寸麻烦老师给算一下,压力传感器通过罐底导管安装,导管长度45cm,4-20ma,传感 ...

应该就是算内胆体积与高度关系吧,别的倒是不难,但螺旋桨的体积参数不大够,还不如直接灌水,然后边放,边测来得方便。

网友K:
我可以假设使用的“压力传感器”是“超静水压力传感器”,即 大气压力对读数的影响已经得到补偿(排除)。
那么传感器的输出电流与液柱(传感器膜上方)的压力成正比,与液体的密度成反比。
现在关于液体的体积 - 这种装置通常由一根大直径管道和两个半椭圆形塞子(底部和盖子)焊接而成,即 准确的计算需要有关该设备内部尺寸的数据。
从图中可以看出圆柱部分(管道)的直径为650mm,具体尺寸还需要在相关标准中找到下半椭圆塞的“编号”。
接下来 - 您需要构建插头内侧的绘图/3D 模型/mathematical_model,以便根据体积的“数值计算”高度获得面积表(或将其表示为方程式,但我不幸的是,不了解适当水平的数学)。
总体积将包括:
1) 底部塞子中的体积,
2) 圆柱部分的体积。
点 1) 的计算方法是将水平乘以编译表中的面积(直至圆柱部分开始的高度),点 2) - 将圆柱部分的水平乘以 a 的面积直径为 650 毫米的圆。
实际上,他们是这样做的:
  - 首先,“4-20mA”信号被数字化(通过微控制器或PLC),然后“物理电流”Ix(范围从4到20mA)被重新计算成“虚拟液位”Hx(范围从0到2000mm ), 根据公式 Hx = (( x-4)/16)*2000;
- 然后根据公式 H=Hx-H0,从获得的“虚拟液位”中减去储罐底部“下方”的传感器安装高度 H0(即 H0=45cm == 450mm) ;
由此,我们得到了水平计算公式H=((Ix-4)/16)*2000-450。
- 更进一步,在圆柱部分开始之前,我们根据公式 V\u003d H * (table_of_stub_area (H)) 计算体积,然后 V = H * (table_of_stub_area (H)) + H * 331831(其中“ 331831”是直径为650毫米的圆的面积)。
计算后的体积V以立方毫米为单位,实际使用时通常换算成升(除以10^6),或换算成立方米(除以10^9)。
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公式是基于液体密度为 1(水和低浓度水溶液)的假设。
对于“较轻”(或“稠密”)的液体,实际液位将比计算出的液位“更高”(或“更低”)。 但是液位的“校正”(通过除以密度)可以在计算体积之前轻松完成。

我为我的语言道歉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可以假设使用的“压力传感器”是“超静水压力传感器”,即 大气压力对读数的影响已经得到补偿(排除)。
...

感谢您的耐心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