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分辨率怎么调整一下?

楼主(2023-03-07):
上面的18B20的温度变化只有0.5,应该怎么修改以下,能让温度在0.01就变化

  1. #include <OneWire.h>

OneWire  ds(10);  // on pin 10 (a 4.7K resistor is necessary)

void setup(void)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void) {
  byte i;
  byte present = 0;
  byte type_s;
  byte data[9];
  byte addr[8];
  float celsius, fahrenheit;

  if ( !ds.search(addr)) {
    Serial.println("No more addresses.");
    Serial.println();
    ds.reset_search();
    delay(250);
    return;
  }

  Serial.print("ROM =");
  for( i = 0; i < 8; i++) {
    Serial.write(' ');
    Serial.print(addr[i], HEX);
  }

  if (OneWire::crc8(addr, 7) != addr[7]) {
      Serial.println("CRC is not valid!");
      return;
  }
  Serial.println();

  // the first ROM byte indicates which chip
  switch (addr[0]) {
    case 0x10:
      Serial.println("  Chip = DS18S20");  // or old DS1820
      type_s = 1;
      break;
    case 0x28:
      Serial.println("  Chip = DS18B20");
      type_s = 0;
      break;
    case 0x22:
      Serial.println("  Chip = DS1822");
      type_s = 0;
      break;
    default:
      Serial.println("Device is not a DS18x20 family device.");
      return;
  }

  ds.reset();
  ds.select(addr);
  ds.write(0x44, 1);        // start conversion, with parasite power on at the end

  delay(1000);     // maybe 750ms is enough, maybe not
  // we might do a ds.depower() here, but the reset will take care of it.

  present = ds.reset();
  ds.select(addr);
  ds.write(0xBE);         // Read Scratchpad

  Serial.print("  Data = ");
  Serial.print(present, HEX);
  Serial.print(" ");
  for ( i = 0; i < 9; i++) {           // we need 9 bytes
    data[i] = ds.read();
    Serial.print(data[i], HEX);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 CRC=");
  Serial.print(OneWire::crc8(data, 8), HEX);
  Serial.println();

  // Convert the data to actual temperature
  // because the result is a 16 bit signed integer, it should
  // be stored to an "int16_t" type, which is always 16 bits
  // even when compiled on a 32 bit processor.
  int16_t raw = (data[1] << 8) | data[0];
  if (type_s) {
    raw = raw << 3; // 9 bit resolution default
    if (data[7] == 0x10) {
      // "count remain" gives full 12 bit resolution
      raw = (raw & 0xFFF0) + 12 - data[6];
    }
  } else {
    byte cfg = (data[4] & 0x60);
    // at lower res, the low bits are undefined, so let's zero them
    if (cfg == 0x00) raw = raw & ~7;  // 9 bit resolution, 93.75 ms
    else if (cfg == 0x20) raw = raw & ~3; // 10 bit res, 187.5 ms
    else if (cfg == 0x40) raw = raw & ~1; // 11 bit res, 375 ms
    //// default is 12 bit resolution, 750 ms conversion time
  }
  celsius = (float)raw / 16.0;
  fahrenheit = celsius * 1.8 + 32.0;
  Serial.print("  Temperature = ");
  Serial.print(celsius);
  Serial.print(" Celsius, ");
  Serial.print(fahrenheit);
  Serial.println(" Fahrenheit");
}

楼主:
这段程序是从米思齐里找到的

网友A:
通过寄存器地址0x4e地址内容修改为1f,3f,5f,分别对应精度0.5,0.25,0.125℃精度

网友B:
18B20的最小分辨率为0.0625度,你怎么能得到0.01度?

网友C:
实现不了; 没有这个精度;

12位的分辨率,其精度是低4位决定的,因为低4位是代表的小数位,在低4位中,从高到底的每一位代表2^(-n)次方。

就是说第4位是2^-1=0.5,往下推2^-2=0.25,2^-3=0.125,2^-4=0.0625

18b20的测量精度是正负0.5摄氏度,最高分辨率是0.0625摄氏度(可设置采样精度来改变分辨率)。可以将分辨率提高或减小,但是精度是改不了的,由芯片决定了,可查阅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B20的最小分辨率为0.0625度,你怎么能得到0.01度?

我说错了 不好意思,是显示到0.01位不是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现不了; 没有这个精度;

12位的分辨率,其精度是低4位决定的,因为低4位是代表的小数位,在低4位中, ...

受教了,我本想说是显示到0.01位,现在米思齐只能0.5度的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我本想说是显示到0.01位,现在米思齐只能0.5度的变化

如果只是要显示到小数点后2位 是可以的; 哪怕显示小数点后5位都是可以的;18B20  的精度是0.0625度;是可以显示小数点后4位的;  常规的办法就是把你得到和计算出的那个温度数,乘以1000倍;
不同的程序可能会有不同的BUG会出现;那同时程序也要改;程序中也要发命令告诉18B20,转换精度设置为12位; 那么延时时间也要改 12位分辨率转换时间好像是750毫秒

网友D:
过采样oversampling可以实现显示0.01度,比如采样100次,把结果的和除100就能做到,但实际精度那就很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