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单片机引脚PA9PA10复用问题

楼主(2023-03-08):
PA9PA10设置为复用推挽输出和复用输入,然后导致st-link不能识别,要按着复位键才能识别,下载程序时也需要先按着复位键,然后点击下载的瞬间松开才能下载,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引脚配置如下:
void Usart1_Pin_Init(u32 brr)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打开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PA9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PA10 复用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rr;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禁止硬件流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禁止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FLAG_RXNE | USART_IT_TX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网友A:
查查硬件吧,不是软件的问题。 A9  A10复用串口1.跟下载程序没关系的。

网友B:
PA9PA10和STLINK下载没关系吧,看看你的boot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PA9PA10和STLINK下载没关系吧,看看你的boot引脚

可以先写一个空代码,只打开晶振和下载口,排除下是不是真的是串口配置问题

网友C:
学习STM32的人都学碰到这种问题的,它和PB2.3.4.脚有关系,和串口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写一个空代码,只打开晶振和下载口,排除下是不是真的是串口配置问题

在有个.c文件里面把调试功能关了,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