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唤醒后ADC首次读取电池电压不准确

楼主:
大家好,外部中断触发单片机从掉电模式唤醒后,为什么首次读取电池电压不准确呢,单片机正常工作没进入掉电模式ADC读取电池电压是正确的,为啥唤醒之后首次读数不准确呢?谢谢。

网友A(2023-03-08):
ADC不是要等充电稳定吗?

网友B:
一看就不知道舍弃前4次,从第五次开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不知道舍弃前4次,从第五次开始

舍4次,速度会慢很多?

网友C:
实际测试,唤醒后只需要读一次,转换精确。输入4.28V,读到4.27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际测试,唤醒后只需要读一次,转换精确。输入4.28V,读到4.27V。

总工,你好,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E:
就是单纯代码不正确而已,不要去怀疑单片机的速度
只要你要进入掉电模式之前不关闭ADC电源,唤醒之后马上读取,也是正确的
舍去4次压根就不需要

网友F:
不关闭ADC电源有功耗啊,所以还是建议舍弃前几次

网友G:
七楼说的对,一定是代码的问题,什么舍弃都是假的,先仔细研究一下代码看变量操作哪里有问题了,这种奇奇怪怪的故障你写代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相信自己水平不够。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关闭ADC电源有功耗啊,所以还是建议舍弃前几次

只要严格按照, 先开ADC电源,再读ADC这个顺序,就算休眠前关闭了ADC电源,也不会存在唤醒后第一次读差那么多的情况。

网友I:
电源还没稳定吧!

网友J:
滤波,滤波,加入滤波算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七楼说的对,一定是代码的问题,什么舍弃都是假的,先仔细研究一下代码看变量操作哪里有问题了,这种奇奇怪 ...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滤波,滤波,加入滤波算法

使用什么滤波算法呢,有什么滤波算法推荐吗,谢谢

网友K:
开启电源后需要等待1ms的时间,说明书上应该有写类似的

网友L(2024-07-02):
ADC通道在唤醒后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稳定输出,因此在通道稳定之前读取的值可能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