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l5仿真可以与51单片机板直接联调吗?

楼主(2023-03-08):
写了个读取模块的程序,数据总是错的.想用keill5与单片机联调一下,看看变量数据.怎么能实现?

网友A:
普通51不能在线仿真的。

网友B:
可以联调; 前提是需要安装支持在线仿真的芯片 比如89C52 就不行; STC89C52 也不行; 需要换SST89E516芯片 或者换IAP的STC51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联调; 前提是需要安装支持在线仿真的芯片 比如89C52 就不行; STC89C52 也不行; 需要换SST89E516芯片 ...

我的是STC89C52.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STC89C52.谢谢你的回复

如果不能支持仿真,可以外接一个LED指示灯, 然后做个判断,一个函数一个函数的排除;   比如一个变量T , 根据你的程序,如果不出错,T经过运算后应该是55; 那你就在函数里 最后一句(T运算完的下一句)设置一个LED; 如果T==55; LED点亮!  所以我画的一些板子  一般都会留一个LED; 其次就是用串口打印数据输出到电脑查看

网友C:
不可以,IDE要接仿真器才可以调试,接单片机不能调试。

网友D:
使用串口输出吧。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