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密电压源电路

楼主(2023-03-08):
需要做一个电压0-100mv,分辨率10uV的电压源,没做过类似的,大佬们有相关推荐吗,精密器件那些比较好

网友A:
没有推荐, 因为经济能力有限;见都没见过!即使买这样的成品电源应该都不便宜!

网友B:
千进制/10=百进制,这样的电压源做什么?可以用大范围可调电压经过精密分压获得.

网友C:
你先找一台能够测试这么低电压的台式万用表再说。

网友D:
其实,我最难回答这种没有相机计数要求参数的问题。

楼主只要一个电压0-100mv,分辨率10uV的电压源,没有说交流、直流,那就默认直流。
没有电流要求,没有精度,没有控制方式要求,太好了,一个TL431输出2.5V,一个1K电位器串联24K电阻,接到2.5V上,电位器滑动端输出就是0~100mV,分辨率理论上无穷小。

网友E:
随便买一个可调电源,按照比例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F:
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个新手
参数都是想当然的去确定一个参数,然后就哐哐哐的......要这么干 ,这那么干........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最难回答这种没有相机计数要求参数的问题。

楼主只要一个电压0-100mv,分辨率10uV的电压源,没 ...

再加一个运算放大器做电压跟随就有20mA输出能力了。

网友H:
温度影响决不可忽略了!要在恒温室里工作?

网友I:
10uV是什么概念,感觉一条导线感应环境的电磁波就有可能产生这个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再加一个运算放大器做电压跟随就有20mA输出能力了。

楼主没有输出电流要求。

网友J:
几毛钱买个干电池,再用个100K的可调电阻最好是多圈的那种就可以,呵呵。
要知道就算免费随便可以有了高精度电表,准确测量10uV环境也是呵呵呵的。

网友K:
楼主是要做热电偶信号发生器?去看看现成的产品吧。工业信号发生器(过程校准仪)

网友C:
如果是过程仪表校准仪的话,应该用闭环控制,单片机控制一个分辨率很高但是精度不用很好的DAC输出电压,然后用一个带高精度基准源的ADC测试并调整DAC输出即可。

网友L:
新手好象很难喔!!!!!!!!!!!!!!!

网友M:
单片机控制一个分辨率很高但是精度不用很好的16位DAC输出电压
#include <reg51.h>   //包含此头文件后,里面声明的寄存器不需要再手动输入,避免重复定义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 = 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LCD1602_RW = 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读取寄存器          L:写入寄存器
sbit LCD1602_E  = P1^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sbit LTC1655_DIN = P3^5;  //数据
sbit LTC1655_CLK = P3^6;  //时钟
sbit LTC1655_CS  = P3^7;  //使能片选信号

sbit KEY1  = P1^6; //按键用于加
sbit KEY2  = P1^7; //按键用于减

uint OutPutValue =1000; //定义毫伏输出变量

static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延时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115; i++);
        }
}

/* 向 LCD1602 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delay(5);
        LCD1602_E = 0;  //下降沿将数据写入LCD1602
}
/* 向 LCD1602 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delay(5);
        LCD1602_E = 0;  //下降沿将数据写入LCD1602
}
/* 设置显示 RAM 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 RAM 的地址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 0x00 起始
        else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 0x40 起始
        LcdWriteCmd(addr | 0x80); //设置 RAM 地址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
str-字符串指针,len-需显示的字符长度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en)
{
        Lcd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len--) //连续写入 len 个字符数据
        {
                LcdWriteDat(*str++); //先取 str 指向的数据,然后 str 自加 1
        }
}

/* 初始化 1602 液晶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16*2 显示,5*7 点阵,8 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清屏
}

//LTC1655的驱动代码程序
void LTC1655_Write(unsigned int LTC1655_out) {
    unsigned char bitctr = 16;  //输出16位数据

    LTC1655_CS   = 0;  //使能拉低将数据写入LTC1655
        do
        { if(!(LTC1655_out & 0x8000))        // if b15 is a '0' bit
        LTC1655_DIN = 0;    //输出数据0
                else
                LTC1655_DIN = 1;    //输出数据1
                LTC1655_CLK = 0;    //拉低为下个时钟数据作准备
                delay(5);
                LTC1655_CLK = 1;    //输出时钟
                LTC1655_out <<= 1;  //准备下一位数据
        } while(--bitctr);

    LTC1655_CS   = 1;
}

void main(void)
{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
    LcdShowStr(0, 0, "Millivolt SigGen", 16); //毫伏信号发生器

    while (1)
    {
                if(KEY1==0) //按键加
                {
                        delay(25);
                        if(KEY1==0)
                        {
                                OutPutValue++;
                        }
                }
                if(KEY2==0) //按键减
                {
                        delay(25);
                        if(KEY2==0)
                        {
                                OutPutValue--;
                        }
                }
                LcdSetCursor(1, 1);  //设置光标位置
                LcdWriteDat('0' + (OutPutValue / 10000));   //显示百位; //显示内容
                LcdWriteDat('0' + (OutPutValue / 1000% 10));
                LcdWriteDat('0' + (OutPutValue / 100 % 10));
                LcdWriteDat('.' );
                LcdWriteDat('0' + (OutPutValue / 10 % 10));
                LcdWriteDat('0' + (OutPutValue % 10));

                LTC1655_Write(OutPutValue); //输出16位数据

    }
}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单片机控制一个分辨率很高但是精度不用很好的16位DAC输出电压

OP07精度在这里还是不够用,换chopper stabilized amplif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