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灯条上的两种颜色LED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
一个灯条有两组颜色不同的LED,不可能同时亮?否则就合并成一组了。那是怎么控制哪组点亮的呢?他的电源是恒流电路板的直流输出,如何用220V市电控制的?
这个2835的LED参数是100毫安/9V。不知道灯条实际的工作电流是多少?(没有驱动电路板数据)。4个灯条共64个灯珠全功率将会超过60W!如果只点亮一半30W左右?不知这个照明灯的设计初衷?
找到数码分段开关电路图了。

网友A(2023-10-19):
控制芯片是个双D触发器吧?看原理图,应该是通过电源开关的通断来切换灯的颜色。现在一般都用单片机控制了。

网友B(2023-08-03):
你这种一个灯条上有两种颜色LED一般是共正极的,由专门芯片控制,一般一个双色恒流源就可以了。使用数码分段开关,需要每种颜色的灯条各配备一个恒流源,,一般不适合这种一个灯条上有两种颜色LED,适合那种一条一种颜色的。
2835的LED参数是100毫安/9V,这种灯珠属于内置3芯片串联的高压灯珠。灯条实际的工作电流由具体使用的恒流源决定。拆开使用的恒流源,找到具体控制芯片,在其周围会看到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这个电阻的大小决定LED的工作电流大小,具体可看一下控制芯片的规格书。

网友C(2023-03-08):
引用 网友D:
3根线啊,那就是分开控制的了,电源支持双路恒流,靠程序切换模式的

220V端的开关如何控制?作为基本照明灯具不可能像彩灯那样不停的变换颜色吧?除非恒流板上有程序控制,实在无必要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上面不是标注有Y- W-和+吗?

我不解的是如何在220V市电端控制恒流板输出的直流电源控制两路LED?

网友D:
3根线啊,那就是分开控制的了,电源支持双路恒流,靠程序切换模式的

网友E:
上面不是标注有Y- W-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