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电路原理图中的RP元器件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楼主:
萌新一枚,求大佬们告诉一下这个元器件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A(2023-03-08):
这就是普通1K欧姆排阻; 相当于4个单独的电阻  组合在一起而已;在此处的作用 起到阻抗匹配和滤掉弱小信号的杂波干扰; 同时也能起到一定的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B:
排阻!排阻!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