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电路各模块怎么连接起来?怕烧坏

楼主(2023-03-08):
准备做一个STM32单片机水果分级的设计,已经买了 K210芯片的maix bit、32的最小系统板、两个舵机、一个称重模块。这几个模块电路要怎么连起来?需要注意哪些,没有自己做过电路设计,怕烧坏。好像舵机还需要再加一个电源模块?希望大佬们能指导一下

网友A:
1;对于功率比较大的模块要独立供电  比如舵机; 地线要连在一起 共地;条件如果允许;就各个模块都独立供电;
2; 模块的IO口TTL电平一样的可以直接连, 不一样的需要加TTL转换电路;或者通过三极管控制 或者加限流电阻
只要电源不接错 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