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以跑Linux系统的ARM芯片,封装可以烙铁焊接就行

楼主(2023-03-08):
资料全一点(方便新手入门的),封装可以烙铁焊接就行,求大佬们推荐一下
在此谢过大佬们!!

网友A:
你可以买一个核心板,可以运行linux芯片都没有很好焊接的,比较好焊接的有全志F133,全志V3s,内部RAM,可以省去大量布线

网友B:
树莓派系列 你可以搞搞,关键没有多少钱  自己直接买就好

网友C:
从市面拥有量和资源,树莓是不错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