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改可调TL494驱动小板 电路原理图和PCB文件

楼主(2023-03-08):
ATX电源TL494的驱动小板!   适用大多数 ATX电源的改造,带CC CV 指示灯
    拆除后面所以的元件保留一次侧 光耦 驱动级 输出级全部 和 辅助电源 !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SCH
      PCB
      3D
      AD的工程文件:
       注意:需要的朋友请仔细检查有无错误,工程文件仅供参考!

网友A(2024-02-02):
494另一个型号:7500   早期一些方案,比如长城300W

网友B(2024-03-04):
怎么使用教程有吗?我是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改造,谢谢分享。

有使用教程吗最好有图文的

网友D:
有使用教程吗最好有图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