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可控硅控制导通的时间可以有1ms的精度吗?

楼主(2023-03-08):
用单片机控制板控制三相可控硅的导通,导通角可以控制功率,导通时间也需要控制,比如控制导通55ms ,87ms可以实现吗?

网友A:
50Hz工频电源只能在0~10ms之间,能说出“55ms ,87ms”这么离谱数字的,还是回家把原理搞明白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Hz工频电源只能在0~10ms之间,能说出“55ms ,87ms”这么离谱数字的,还是回家把原理搞明白再说吧。

50Hz一个周期20ms,没有问题,我的问题是有没有办法能导通55ms,然后可控硅关断,而不是可控硅只能在一个周期关断,20,40 60

网友B:
当然可以,单片机的速度是微秒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Hz一个周期20ms,没有问题,我的问题是有没有办法能导通55ms,然后可控硅关断,而不是可控硅只能在一个 ...

在电流下降到0之前,可控硅不是你想关断就能关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电流下降到0之前,可控硅不是你想关断就能关断的。

可以控制打开时间,有零点检测电路的话可以精确控制打开55ms,检测到零点后延时5ms打开可控硅,保持50ms后关闭,就可以控制打开55ms。

网友D:
触发脉冲在过0点后5ms开始,持续时间大于45ms小于55ms,可控硅到下一个0点自动关断。只是猜测,没有实际制作验证。

网友E:
可以控制导通时间,关断后要等到一个过零点才能关断。10ms一个过零信号。如果使用过零触发的话,导通时间就是10ms的倍数。

网友F:
单片机的速度是微秒级的,控毫秒当然没问题,比如控制导通55.55ms ,87.87ms都可以实现。
直流无所谓最佳点,但如果是50Hz交流,每秒过零100次也就是10ms一次,这是最佳切换点。
如果是三项交流还有项位等更复杂的事情,建议直接买成品的控制器件,否则只能是玩具。
比如电脑不要直接切断电源而要求软件关机,但停电一次电脑就块一次么 ?
当然不会。但每秒停电通电一次反复操作几小时结果你大致懂的。
当然你也懂的那只是普通的电脑,如果不计成本大致只要你想的不反人类都可以。
总结一下主要是成本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学习成本、开发成本、产品成本、营销成本.......

网友G:
50hz交流电一个周期20ms,你搞个55ms的控制角,不知有何意义!三相全控桥,阻性负载,最大导通角120度,最大导通时间6.6666666667ms。这是移相控制。如果是周波控制,那就是过零点触发,每个过零点必须触发一次,至于导通时间就可以随意控制了。

网友H:
导通时间是可以实现的,需要计算好过零点后多少ms导通至过零点关断的时间正好是楼主想要的时间段,50Hz一个周期是20ms,过零点可以是每10ms检测到一个,可控硅也只有在过零点才能关断,导通可以在任一时刻,所以,导通55ms的话,在检测到过零点后5ms导通,再经过2.5个周期50ms,单片机控制导通信号可以在45ms后撤掉。当然,在检测过零点时,有个时间误差,可以画正弦波去理解

网友I:
楼主的意思可能表达的有误,导通角度最大120度,导通时间最大10ms,你要控制导通时间55-87ms,那就是设定导通10个周期共100ms,可以导通55%或者87%,你也可以将50HZ频率降低10倍,导通时间100ms,其他的任你选择。

网友J:
1us都可以,只要你的晶振精度足够,过0检测精度足够。50Hz半波10ms,你怎么能弄个55ms、87ms的?有点不知所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导通时间是可以实现的,需要计算好过零点后多少ms导通至过零点关断的时间正好是楼主想要的时间段,50Hz一个 ...

因为我们既要控制功率大小,也就是控制导通角。
比如我们需要在导通角α=30 导通时间87ms的状态下完成导通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导通时间是可以实现的,需要计算好过零点后多少ms导通至过零点关断的时间正好是楼主想要的时间段,50Hz一个 ...

我们需要实现单片机控制导通角(控制功率),导通时间,因为控制时间精度越高,效果会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需要实现单片机控制导通角(控制功率),导通时间,因为控制时间精度越高,效果会越好

你还是画个波形图出来吧,表达能力实在是捉鸡。

网友A(2023-10-30):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们既要控制功率大小,也就是控制导通角。
比如我们需要在导通角α=30 导通时间87ms的状态下完成导 ...

你说的这个真的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