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乘法器AD633为什么这么贵?求教有替代芯片吗

楼主(2023-03-08):
新手学生求教,最近项目需要用到模拟乘法器,发现常用的有ad633,但是一片居然就要七八十块,本来还想先打块验证板

网友A:
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国产替换料,国产芯片都在削尖脑袋往MCU里钻,没人愿意研究这类IC

网友B:
模拟乘法器好像都挺贵的,之前玩中波AM发射时找过,最后用的mc1496

网友C:
它仍然很便宜。
如果预算非常少,您可以(在小印刷电路板上)组装一个过时的 MC1495 芯片的简单电路(总共 12 个晶体管)。

网友D:
唉我最近发现进口的电源模块真是很贵,一个12V升200V的模块,3厘米小的一块,要600-700元一个。

网友E:
ad633没那么贵吧?我买的30多块,但贴片和封装脚位不一样,搞的我还以为买的是假货

网友F(2024-02-19):
有没有用过除法电路的大师,求一个除法电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