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在深度睡眠下,两个不同的电平如何外部唤醒?

楼主(2023-03-08):
资料上写esp32-s的外部唤醒有两种:ext0 ext1。目前的情况是,选择两个引脚RI和GPIO13,RI保持高电平,当变化为低电平时唤醒;GPIO13为低电平,当变为高电平时唤醒。如果使用ext1这两个唤醒条件:1.当所有 GPIO 都变低时醒来 2.任意GPIO 变高时醒来只能选其一,就都不满足。这样的话能否使用两个ext0来判断呢?或者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网友A:
写的语句看不懂,只需要确定睡前的IO状态,即可确定是使用ext0还是ext1。

网友B:
有些芯片有电平变化中断,只要发生跳变就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芯片有电平变化中断,只要发生跳变就唤醒

这个确实是,但ESP32-S这个芯片在深度睡眠的情况下不行,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语句看不懂,只需要确定睡前的IO状态,即可确定是使用ext0还是ext1。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感冒了,抱歉抱歉。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分别用两个IO来唤醒芯片。如果我用ext1的话,就不能满足唤醒的条件。因为我一个IO是低电平唤醒,另一个则是高电平唤醒。在ESP32-s中,我能不能使用两个ext0来唤醒芯片?

网友C(2024-07-15):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感冒了,抱歉抱歉。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分别用两个IO来唤醒芯片。如果我用ext1的话,就不 ...

请问您有思路吗?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将两个引脚配置为低电平有效,一个引脚配置为高电平有效。因为要求深度睡眠模式,所以总有一个引脚没办法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