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2芯片用作输入切换电路使用问题

楼主(2023-03-08):
大家好,我想用4052作输入切换,简单搭电路测试了一下,发现IN输入0-5V时,OUT也输出同样的电压,但是没有接通的通道:Y1、Y2、Y3有2.5V左右的电压输出,这是为什么呢,不应该为0吗?假如这几个通道接到别的器件上,这个电压不是会造成影响吗?

网友A:
看看芯片手册吧,你还没看懂芯片手册

网友B:
按照手册的方框图看,Y1 Y2 Y3 没连接,应该是悬空的电平吧,你下拉一个100K的电阻 看能否拉下来。

网友C:
甭管现在的电压是多少,既然你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了,总要有个电压吧?你心目中理想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手册的方框图看,Y1 Y2 Y3 没连接,应该是悬空的电平吧,你下拉一个100K的电阻 看能否拉下来。

你好呀,并个10K电阻后,电压0.22V左右

网友D:
如果是我,我会在两个通道里接两个mp3播放不同的歌曲,然后在out口用耳机听,手上

在AB高低电平换着搭,量电压量个毛线,量出啥,能证明啥

网友E:
Y1~Y3  在没有接东西的时候,就是 1/2 VCC 的电压,确切地讲,应该是  1/2(VCC-VEE) 的电压(虽然没有任何的驱动力),这个结果,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问题应该是在,你到底要用 CD4052做什么,CD4052 本来就是一个模拟量的 4选1 切换模块,在没有模拟量通过的时候维持居中电平是个非常正常的动作,不知道你在纠结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Y1~Y3  在没有接东西的时候,就是 1/2 VCC 的电压,确切地讲,应该是  1/2(VCC-VEE) 的电压(虽然没有任 ...

没有纠结,以为是0V左右,,现在知道了,谢谢啦

网友F:
建议看看芯片手册里芯片的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