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LCD显示+光敏电阻调光程序调试

楼主(2023-03-08):
最近我在做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LCD显示+光敏电阻调光,先在B站up且坐听风的教学视频中仿真出了单路超声波测距(带按键报警设置),后面想加上光敏电阻调光,于是在本站找到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台灯带坐姿矫正Proteus仿真设计  http://www.51hei.com/bbs/dpj-226910-1.html。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但是我在Proteus上画完图之后,再导入程序,结果只有超声波测距功能可以显现,光敏电阻调光这个功能不能实现。我在找原因以为光敏电阻用了定时器0与超声波所用的定时器发生冲突,但我修改超声波用定时器1后,仍然不能实现功能。我在仿真上面测变阻器上两端的电压确实随着阻值的变化和变化,但是输出灯的那一个引脚却不变化。以下是单片机程序和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ISP_DATA  = 0xe2;                        // 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 = 0xe3;                        //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sfr ISP_ADDRL = 0xe4;                        //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sfr ISP_CMD   = 0xe5;                        // 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  = 0xe6;                        // 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 = 0xe7;                        // 命令寄存器

sbit LcdRs_P   = P1^1;                // 1602液晶的RS管脚
sbit LcdRw_P   = P1^2;                // 1602液晶的RW管脚
sbit LcdEn_P   = P1^3;                // 1602液晶的EN管脚

sbit Trig4_P   = P1^4;                // 超声波模块4的Trig管脚
sbit Echo4_P   = P1^5;                // 超声波模块4的Echo管脚
sbit KeySet_P  = P2^2;                // 设置按键的管脚
sbit KeyDown_P = P2^1;                // 减按键的管脚
sbit KeyUp_P   = P2^0;                // 加按键的管脚
sbit Buzzer_P  = P2^3;                // 蜂鸣器的管脚

sbit LED     = P3^0;                                        // 模式指示灯,亮是自动模式,灭是手动模式
sbit Lamp    = P3^4;                                         // 台灯控制引脚
sbit Key1    = P3^1;                                        // 按键1,模式切换按键
sbit Key2    = P3^2;                                         // 按键2,亮度减少按键
sbit Key3    = P3^3;                                        // 按键3,亮度增加按键
sbit ADC_CS  = P2^7;                                         // ADC0832的CS引脚
sbit ADC_CLK = P2^4;                                         // ADC0832的CLK引脚
sbit ADC_DAT = P2^5;                                         // ADC0832的DI/DO引脚

sbit Led4_P    = P1^0;                // 传感器4报警灯

uint gAlarm;                                                        // 报警距离变量
uchar gCount=0;                                                                // 全局计数变量
uchar gIndex;                                                                        // 亮度变量,0是最暗,9是最亮,一共10档
uint  gTime=0;                                                                // 计时变量,用于计时多久没检测到有人

void ISP_Disable()
{
        ISP_CONTR = 0;
        ISP_ADDRH = 0;
        ISP_ADDRL = 0;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
{
        ISP_DATA  = 0x00;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1;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 对STC89C51系列来说,每次要写入0x46,再写入0xB9,ISP/IAP才会生效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ch)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2;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DATA  = ch;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便擦除该扇区,写入前要先擦除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3;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LcdRs_P = 0;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cmd;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Rs_P = 1;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dat;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

void LcdGotoXY(uchar line,uchar column)
{
        // 第一行
        if(line==0)
                LcdWriteCmd(0x80+column);
        // 第二行
        if(line==1)
                LcdWriteCmd(0x80+0x40+column);
}

//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

void LcdPrintStr(uchar *str)
{
        while(*str!='\0')
                        LcdWriteData(*str++);
}

// 液晶输出数字

void LcdPrintNum(uint num)
{
        LcdWriteData(num/100+0x30);                                // 百位
        LcdWriteData(num%100/10+0x30);                // 十位
        LcdWriteData(num%10+0x30);                                // 个位
}

// 1602液晶功能初始化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dWriteCm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md(0x06);        //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

// 1602液晶显示内容初始化

void LcdShowInit()
{
        LcdGotoXY(0,0);                                            // 定位到第0行第0列
        LcdPrintStr("L:       cm");        // 第0行显示“      U         ”
        LcdGotoXY(1,0);                                                                    // 定位到第1行第0列

}

// 计算传感器4测量到的距离

uint GetDistance4(void)
{
        uint ss;                                        // 用于记录测得的距离

        TH0=0;
        TL0=0;

        Trig4_P=1;                                // 给超声波模块4一个开始脉冲
        DelayMs(1);
        Trig4_P=0;

        while(!Echo4_P);        // 等待超声波模块4的返回脉冲
        TR0=1;                                                // 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时
        while(Echo4_P);                // 等待超声波模块4的返回脉冲结束
        TR0=0;                                                // 停止定时器,停止计时

        ss=((TH0*256+TL0)*0.034)/2+1;                // 距离cm=(时间us * 速度cm/us)/2
        return ss;
}

//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f()
{
        if(KeySet_P==0)                                        //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LcdGotoXY(0,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   Alarm Set    ");        // 第0行显示“   Alarm Set    ”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  alarm=   cm   ");        // 第1行显示“  alarm=   cm   ”
                LcdGotoXY(1,8);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gAlarm);                                                        // 显示当前的报警值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while(1)
                {
                        /* 报警值减的处理 */
                        if(KeyDown_P==0)
                        {
                                if(gAlarm>2)                                                // 报警值大于2才能减1
                                        gAlarm--;                                                        // 报警值减1
                                LcdGotoXY(1,8);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gAlarm);                // 刷新修改后的报警值
                                DelayMs(300);                                                // 延时
                        }

                        /* 报警值加的处理 */
                        if(KeyUp_P==0)
                        {
                                if(gAlarm<400)                                        // 报警值小于400才能加1
                                        gAlarm++;                                                        // 报警值加1
                                LcdGotoXY(1,8);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gAlarm);                // 刷新修改后的报警值
                                DelayMs(300);                                                // 延时
                        }

                        /* 退出报警值设置 */
                        if(KeySet_P==0)
                        {
                                break;                                                                        // 退出while循环
                        }
                }

                LcdShowInit();                                                        // 液晶恢复测量到测量界面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Sector_Erase(0x2000);                                // 保存报警距离
                EEPROM_Write(0x2000,gAlarm/100);
                EEPROM_Write(0x2001,gAlarm%100);
        }
}

// 传感器4报警判断

void AlarmJudge4(uint ss)
{
        if(ss<gAlarm)                // LED灯判断
        {
                Led4_P=0;
        }
        else
        {
                Led4_P=1;
        }

        if(Led4_P==0)        // 蜂鸣器判断
        {
                Buzzer_P=0;
        }
        else
        {
                Buzzer_P=1;
        }
}

// 报警值初始化

void AlarmInit()
{
        gAlarm=EEPROM_Read(0x2000)*100+EEPROM_Read(0x2001);                // 从EEPROM读取报警值

        if((gAlarm==0)||(gAlarm>400))                        // 如果读取到的报警值异常
        {
                gAlarm=25;                                                                                        // 重新赋值报警值为25
        }
}

/*********************************************************/
// ADC0832的时钟脉冲
/*********************************************************/
void WavePlus()
{
        _nop_();
        ADC_CLK = 1;
        _nop_();
        ADC_CLK = 0;
}

/*********************************************************/
// 获取指定通道的A/D转换结果
/*********************************************************/
uchar Get_ADC0832()
{
        uchar i;
        uchar dat1=0;
        uchar dat2=0;

        ADC_CLK = 0;                                // 电平初始化
        ADC_DAT = 1;
        _nop_();
        ADC_CS = 0;
        WavePlus();                                        // 起始信号
        ADC_DAT = 1;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一位
        ADC_DAT = 0;
        WavePlus();                                        // 通道选择的第二位
        ADC_DAT = 1;

        for(i=0;i<8;i++)                // 第一次读取
        {
                dat1<<=1;
                WavePlus();
                if(ADC_DAT)
                        dat1=dat1|0x01;
                else
                        dat1=dat1|0x00;
        }

        for(i=0;i<8;i++)                // 第二次读取
        {
                dat2>>= 1;
                if(ADC_DAT)
                        dat2=dat2|0x80;
                else
                        dat2=dat2|0x00;
                WavePlus();
        }

        _nop_();                                                // 结束此次传输
        ADC_DAT = 1;
        ADC_CLK = 1;
        ADC_CS  = 1;

        if(dat1==dat2)                        // 返回采集结果
                return dat1;
        else
                return 0;
}

/*********************************************************/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TimerInit()
{
        TMOD = 0x01;                                // 使用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252;                                        // 给定时器0的TH0装初值
        TL0  = 24;                                        // 给定时器0的TL0装初值
        ET0  = 1;                                                // 定时器0中断使能
        EA   = 1;                                                // 打开总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

/*********************************************************/
// 手动控制
/*********************************************************/
void ManualControl()
{
        // 亮度减少
        if(Key2==0)                                        // 如果按键2被按下去
        {
                if(gIndex>0)                        // 只要当前亮度不为最低才能减少亮度
                {
                        gIndex--;                                // 亮度降低一档
                        DelayMs(300);                // 延时0.3秒
                }
        }

        // 亮度增加
        if(Key3==0)                                        // 如果按键3被按下去
        {
                if(gIndex<9)                        // 只要当前亮度不为最高才能增加亮度
                {
                        gIndex++;                                // 亮度增加一档
                        DelayMs(300);                // 延时0.3秒
                }
        }
}

/*********************************************************/
// 自动控制
/*********************************************************/
void AutoControl(uchar num)
{
        if(num<59)                                                                                                    // 最亮
                gIndex=9;
        else if((num>65)&&(num<81))                                                // 第二亮
                gIndex=8;
        else if((num>87)&&(num<103))                                        // 第三亮
                gIndex=7;
        else if((num>109)&&(num<125))
                gIndex=6;
        else if((num>131)&&(num<147))
                gIndex=5;
        else if((num>153)&&(num<169))
                gIndex=4;
        else if((num>175)&&(num<191))
                gIndex=3;
        else if((num>197)&&(num<213))
                gIndex=2;
        else if((num>219)&&(num<235))
                gIndex=1;
        else if(num>241)                                                                                 // 最暗
                gIndex=0;
}

//超声波初始化
void Init_ultrasonic_wave()
{
         Trig4_P=0;                           //关闭发射
         TMOD|=0x10;                   //设T1为方式1,GATE=1;
         TH1=0;
         TL1=0;
         ET1=1;           //允许T1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 循环变量
        uint dist;                                                                // 保存测量结果
        uchar ret;

        LcdInit();                                                                // 液晶功能初始化
        LcdShowInit();                                                // 液晶显示内容初始化
        AlarmInit();                                                        // 报警值初始化

        Trig4_P=0;

        TimerInit();                                         //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ultrasonic_wave();          //超声波定时器初始化
        LED=0;                                                // 指示灯点亮(自动模式指示灯)
        ret=Get_ADC0832();                // 获取AD采集结果(环境光照强度)
        AutoControl(ret);                        // 上电先进行一次自动亮度控制
        AutoControl(ret+7);
        gIndex=9;

        while(1)
        {

                dist=GetDistance4();                // 读取超声波模块4测量到的距离
                LcdGotoXY(0,2);                            // 光标定位
                LcdPrintNum(dist);                        // 显示传感器4测量到的距离
                AlarmJudge4(dist);                        // 判断传感器4的测量距离是否需要报警

                for(i=0;i<15;i++)
                {
                        KeyScanf();
                        DelayMs(10);
                }

                /* 模式切换控制 */
                if(Key1==0)                                        // 如果按键1被按下去
                {
                        LED=~LED;                                        // 切换LED灯状态
                        DelayMs(10);                        // 延时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1);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延时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

                /* 亮度控制 */
                if(LED==1)                                                        // 如果LED是灭的
                {
                        ManualControl();                        // 则进行手动控制
                        DelayMs(200);
                }
                else                                                                                // 如果LED是亮的
                {

                                ret=Get_ADC0832();                // 获取AD采集结果(环境光照强度)
                                AutoControl(ret);                        // 进行自动控制
                                DelayMs(200);

                }

                }

}

/*********************************************************/
// 定时器0服务程序,1毫秒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  = 252;                                                // 给定时器0的TH0装初值
        TL0  = 24;                                                // 给定时器0的TL0装初值

        gTime++;                                                        // 每1毫秒,gTime变量加1
        gCount++;                                                        // 每1毫秒,gCount变量加1

        if(gCount==10)                                // 如果gCount加到10了
        {
                gCount=0;                                                // 则将gCount清零,进入新一轮的计数
                if(gIndex!=0)                                // 如果说台灯不是最暗的(熄灭)
                {
                        Lamp=0;                                                // 则把台灯点亮
                }
        }
        if(gCount==gIndex)                // 如果gCount计数到和gIndex一样了
        {
                if(gIndex!=9)                                // 如果说台灯不是最亮的
                {
                        Lamp=1;                                                // 则把台灯熄灭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TH1=0;
        TL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