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连接后下载报错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楼主(2023-03-09):
   jink可以查看到芯片型号,但是下载就报错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网友A:
把你的速率降到100Khz或以下 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B:
1.驱动安装没?
2.仿真器选项是否正确?
3.芯片FLASH算法选项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速率降到100Khz或以下 试试就可以了

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将速率降到一定频率下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将速率降到一定频率下就可以下载了

  现在的问题是查找不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