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程序

楼主(2023-03-09):
本文的设计流程为对系统的研究背景分析了解系统的工作情况、工作原理,确定本文的研发方向。对系统需要实现的功能确定;对系统的功能分析;对系统元器件选型确定系统总方案;对系统的软件部分设计。首先编写程序的总流程,然后再对系统的报告字模块编写程序,最后将程序调用在主函数中完成程序的设计,最后通过仿真软件将系统仿真出来,测试系统功能。本文设计的基于单片机的的智能恒温箱使用STC89C52单片机为主控芯片;DS18B20温度监测,使LCD1602液显示系统的信息;通过按键实现人机交互功能实现对系统的控制;蜂鸣器作为声学报警器;LED作为光学报警器。正文着重给出了软硬件系统的各部分电路,介绍了集成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原理,LCD1602液晶显示器。
通过对系统的硬件电路设计,程序编写,最后使用仿真软件Proteus来测试系统功能,完成本次设计。本系统实现了智能温度箱的控制设计可以对其进行推广,并且功能迭代,实现对智能化大力应用推广。

#### 源代码参考
代码全注释
```c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yushe_wendu=50;                //温度预设值
uint wendu;                                 //温度值全局变量
//运行模式
uchar Mode=0;                                 //=1是设置温度阀值  =2是设置烟雾阀值    =0是正常监控模式
//管脚声明
sbit Led_Gre
=P2^2;                 //绿灯
sbit Led_Yellow  =P2^4;                 //黄灯
sbit Buzzer         =P2^0;                 //蜂鸣器
sbit Fan              =P3^3;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LCD1602相关函数
***********************************************************************************************************/
//LCD管脚声明 (RW引脚实物直接接地,因为本设计只用到液晶的写操作,RW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sbit LCDRS = P2^7;
sbit LCDEN = P2^6;
sbit D0         = P0^0;
sbit D1         = P0^1;
sbit D2         = P0^2;
sbit D3         = P0^3;
sbit D4         = P0^4;
sbit D5         = P0^5;
sbit D6         = P0^6;
sbit D7         = P0^7;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该延时大约100us(不精确,液晶操作的延时不要求很精确)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if(dat&0x01)D0=1;else D0=0;
    if(dat&0x02)D1=1;else D1=0;
    if(dat&0x04)D2=1;else D2=0;
    if(dat&0x08)D3=1;else D3=0;
    if(dat&0x10)D4=1;else D4=0;
    if(dat&0x20)D5=1;else D5=0;
    if(dat&0x40)D6=1;else D6=0;
    if(dat&0x80)D7=1;else D7=0;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_WriteData(com);
//  DAT=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_WriteData(date);
//  DAT=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
              选择写入位置
------------------------------------------------*/
void Select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 (x == 0)
    {
        write_com(0x80 + y);     //表示第一行
    }
    else
    {
        write_com(0xC0 + y);      //表示第二行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SelectPosition(x,y) ;
    while (*s)
    {
        write_data( *s);
        s ++;
    }
}
//========================================================================
// 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应用: LCD_Write_Char(0,1,366,4) ;
// 描述: 在第0行第一个字节位置显示366的后4位,显示结果为 0366
// 参数: x:行,y:列,s:要显示的字,l:显示的位数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备注: 最大显示65535
//========================================================================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SelectPosition(x,y) ;
    if(l>=5)
        write_data(0x30+s/10000%10);    //万位
    if(l>=4)
        write_data(0x30+s/1000%10);        //千位
    if(l>=3)
        write_data(0x30+s/100%10);        //百位
    if(l>=2)
        write_data(0x30+s/10%10);            //十位
    if(l>=1)
        write_data(0x30+s%10);        //个位
}
/*1602指令简介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
void Display_1602(yushe_wendu,c)
{
    //显示预设温度
    LCD_Write_Char(1,4,yushe_wendu,2) ;
    //时时温度
    LCD_Write_Char(1,12,c/10,2) ;
    write_data('.');
    LCD_Write_Char(1,15,c%10,1) ;
}
/***********************************************************************************************************
ADC0832相关函数
***********************************************************************************************************/
sbit ADCS     =P1^5; //ADC0832 片选
sbit ADCLK  =P1^2; //ADC0832 时钟
sbit ADDI     =P1^3; //ADC0832 数据输入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
sbit ADDO     =P1^3; //ADC0832 数据输出        /*为节省单片机引脚,简化电路所以输入输出连接在同一个引脚上
//========================================================================
// 函数: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应用:         temp=Adc0832(0);
// 描述: 读取0通道的AD值
// 参数: channel:通道0和通道1选择
// 返回: 选取通道的AD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
DS18B20相关函数
***********************************************************************************************************/
sbit DQ = P1^0;                 //ds18b20的数据引脚
/*****延时子程序:该延时主要用于ds18b20延时*****/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
//=====================================================================================
//=====================================================================================
/*****校准温度*****/
u16 check_wendu(void)
{
    u16 c;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if(c<1) c=0;
    if(c>=999) c=999;
    return c;
}
/***********************************************************************************************************
按键检测相关函数
***********************************************************************************************************/
//按键
sbit Key1=P1^6;                 //设置键
sbit Key2=P1^7;                 //加按键
sbit Key3=P3^2;                 //减按键
#define KEY_SET         1        //设置
#define KEY_ADD            2        //加
#define KEY_MINUS        3        //减
//========================================================================
// 函数: u8 Key_Scan()
// 应用: temp=u8 Key_Scan();
// 描述: 按键扫描并返回按下的键值
// 参数: NONE
// 返回: 按下的键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该函数带松手检测,按下键返回一次键值后返回0,直至第二次按键按下
//========================================================================
u8 Key_Scan()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key_up&&(Key1==0||Key2==0||Key3==0))
    {
        delay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1==0)            return 1;
        else if(Key2==0)return 2;
        else if(Key3==0)return 3;
    }
    else if(Key1==1&&Key2==1&&Key3==1)
        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void main (void)
{
    u8 key;
    wendu=check_wendu();          //初始化时调用温度读取函数 防止开机85°C
    Init1602();              //调用初始化显
  LCD_Write_String(0,0," Intellect Temp");  //开机界面
    LCD_Write_String(1,0,"SET:00  NOW:00.0");
    delay_ms(1000);
    wendu=check_wendu();          //初始化时调用温度读取函数 防止开机85°C
    while (1)                            //主循环
    {
        key=Key_Scan();                    //按键扫描
        wendu=check_wendu();      //读取温度值

        if(key==KEY_SET)
        {
            Mode++;
        }
        switch(Mode)                        //判断模式的值
        {
            case 0:                                //监控模式
            {
                Display_1602(yushe_wendu,wendu);  //显示预设温度,预设烟雾,温度值,烟雾值

                if(wendu>=(yushe_wendu*10))      //温度大于等于预设温度值时(为什么是大于预设值*10:因为我们要显示的温度是有小数点后一位,是一个3位数,25.9°C时实际读的数是259,所以判断预设值时将预设值*10)
                {
                    Buzzer=0;                          //打开蜂鸣器报警
                    Led_Yellow=0;                      //打开温度报警灯
                    Led_Gre   =1;           //关闭未报警指示灯
                }
                else                                          //温度值小于预设值时
                {
                    Led_Yellow=1;                      //关闭报警灯
                    Led_Gre   =0;           //打开未报警指示灯
                }
                if((wendu<(yushe_wendu*10)))      //当烟雾小于预设值并且温度也小于预设值时 (&&:逻辑与,左右两边的表达式都成立(都为真,也就是1)时,该if语句才成立)
                {
                    Buzzer=1;                          //停止报警
                }
                break;
            }
            case 1://预设温度模式
            {
                SelectPosition(1,3) ;                    //指定位置
               write_com(0x0d);                            //阴影闪烁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值(阀值)加1
                    if(yushe_wendu>=99)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99时
                    yushe_wendu=99;                             //阀值固定为99
                    LCD_Write_Char(1,4,yushe_wendu,2) ;//显示预设温度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wendu<=1)                    //当温度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wendu=1;                  //固定为1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值减一,最小为0
                    LCD_Write_Char(1,4,yushe_wendu,2) ;//显示预设温度
                }
                break;                                              //执行后跳出switch
            }
            default    :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Mode=0;            //恢复正常模式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