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0定时器 T1计数器都采用方式1为什么TOMD=0x51

楼主(2023-03-09):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去读下TMOD每一位都是什么功能,然后按照你的需求把8位组合在一起你觉得是几?

网友B:
具体要看你用的单片机型号, 不同的型号,在定义上会有差别。
一般来讲,大多数的51单片机,  T0/T1  为16位非重载模式,并且,T1 作为外部频率计数器的时候, TMOD = 0x51;

网友C:
具体看一下你的单片机芯片是怎么工作的,建议看一下你的单片机工作手册,然后再进行配置

网友D:
准确答案在这里定时器1 工作在计数器模式;定时器0 工作在定时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确答案在这里定时器1 工作在计数器模式;定时器0 工作在定时器模式

明白了,谢谢大佬

网友E:
建议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