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转换时间如何测量?

楼主(2023-03-09):
单片机的ADC转换时间如何测量,有大哥了解吗?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
一般技术手册里都会写的吧, ADC时钟的不同需要的CPU时钟周期数不同,根据两者关系表就可以算出ADC转换时间

网友B:
在ADC转换开始设个标记开始计时,ADC转换1000次后输出标记记录时间,把间隔时间除1000就是单次ADC需要时间。

网友C:
手册会说的。

网友D:
查看手册说明

网友E:
每个单片机都不一样,需要查手册,问题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网友F:
看手册,一般是us级别

网友G:
我说个笨方法。
不要开任何中断。
一个IO输出高,启动ADC,等待完成,一旦完成,IO输出低。延时20us。
重复上述过程。
示波器看这个IO高电平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