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14做40段节奏灯 附电路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23-03-09):
LM324把咪头拾音电路送来的信号放大,CD4060产生脉冲并输出64分频和128分频,去控制CD4052电子开关选择LM324的哪个音频输入。两个达林顿管方便控制左,右灯条的共阳极开与关。脉冲输入控制可能是为了省电吧,也可以直接把达林顿管的B极改接到CD4060的输出端,或者不要这两个管,直接把共阳极接+5V。CD4053对LM3914的控制我也没弄懂是怎么回事。谁懂的来讲讲。

手绘电路图

手绘电路图

Protel99格式

网友A:
好像电路图没有画完整

网友B:
这根“光动魔杖”的创造者当然很有才华。
该方案的“诀窍”在于同时并行处理“快”和“慢”音乐节奏。
这是如何做到的?
在 LM324 芯片上,组装了两个用于 1 通道和 2 通道的“峰值检测器”双电路。
如果它们以“经典形式”描绘(在图中是手工绘制的),那么很明显,首先有一个时间常数小的检测器 T1=10uF*47k(Y 0==“快速”),并且在它之后 - 一个具有大时间常数 T2=47uF*47k (Y 2=="慢") 的检测器。对于第二个通道 - Y 3==“快”,Y 1==“慢”。
CD4052 芯片同时切换“数字”信号 X 和“模拟”信号 Y!
根据信号 A B 考虑 CD4052 的所有开关状态:
00 - Y 连接到 Y0,X 连接到 X0。 因此,Y 接收来自第一个通道 Y0(“快速”)的信号,并且 X0 连接到 GND(X 永久连接到 GND)。 X0 信号打开晶体管 Q 3,从而打开顶行 LED。 此时哪些 LED 会亮起取决于 Y 线上的电压.
01 - Y=Y1 是第二个通道的“慢速”信号。 X1=GND - 打开晶体管 Q4,它打开底部的 LED 行。
10 - Y=Y2 - 这是第一个 (!) 通道的“慢速”信号。 再次 X1=GND - 晶体管 Q4 再次导通,最后一排 LED 再次亮起。
11 - Y=Y2 是第一个 (!) 通道的“快速”信号。 X0=GND - 打开晶体管 Q3,并打开顶行 LED。
因此,上排 LED 显示两个通道“快”的“混合”信号电平,下排 LED 显示两个通道“慢”信号的信号。
CD4053芯片根据信号电平B切换所有LM3914芯片的工作模式:
0 - 启用“列显示”模式。
1 - 如果旧芯片已触发,则启用“复杂”模式“点显示”,否则启用“列显示”模式。 事实证明类似于“光波”的东西。
考虑到第一通道的“慢”级和第二通道的“快”级都启用了“复杂”模式,很难想象整体的光模式!!

请原谅我的语言 - 机器翻译还不完美。

网友C:
看原理图是利用模拟开关快速切换,用单声道的集成元件实现双声道音频的的显示,构思很独特,不错,如果有视频效果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