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步进马达程序问题

楼主(2023-03-09):
请教一下,我这个单片机程序是想让步进马达正转45度,反转45度,重复三次然后停止,但是现在一直循环不停,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家指教,谢谢!
/******************************28BYJ-48步进电机测试程序*************************************
;FOSC = 12MHz

; 步进电机的驱动信号必须为脉冲信号!!! 转动的速度和脉冲的频率成正比!!!
; 本步进电机步进角为 5.625*2度 半步5.625度, 减速比为64. 一圈 360 度 , 需要512 个脉冲完成!!!  360=N*45/64
;---------------------------------------------------------------------------------
; A 组线圈对应 P3.2
; B 组线圈对应 P3.3
; C 组线圈对应 P3.4
; D 组线圈对应 P3.5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j,k,m;
uint N=128;    //角度范围调节,对应于45度,512对应于360度

uchar code single_rev[4]={0x20,0x10,0x08,0x04};  /*单四拍反转表*/
uchar code single_pos[4]={0x04,0x08,0x10,0x20};  /*单四拍正转表*/

void delay(uint z);
void m_single_pos();
void m_single_rev();

void main()
{
   // while(1)
for(m=0;m<3;m++);
        {
     m_single_rev(); //单四拍反转360度
          delay(25);
         m_single_pos(); //单四拍正转360度
          delay(25);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z毫秒*/
{
    uint x,y;
        for(x=z;x>0;x--)
           for(y=350;y>0;y--) ;         //转速调节,数值越大马达越慢
}

/******************************单四拍驱动正转(N*45/16)*************************************/
void m_single_pos()
{
   for(k=0;k<N;k++)
    {
         for(i=0;i<4;i++)                                //单四拍一个脉冲转子转动5.625*2=11.625度,四拍共45度
            {
                  P3=single_pos[i] ;
                  delay(5) ;                //适当延时,保证转子转动时间,延时过短会丢拍
                 }
         }
}

/******************************单四拍驱动反转(N*45/16)*************************************/
void m_single_rev()
{
   for(k=0;k<N;k++)
    {
         for(i=0;i<4;i++)             //单四拍一个脉冲转子转动5.625*2=11.625度,四拍共45度
            {
                  P3=single_rev[i] ;
                  delay(5) ;            //适当延时,保证转子转动时间,延时过短会丢拍
                 }
         }
}

网友A:
void main()
{
   // while(1)
  {
    for(m=0;m<3;m++);
        {
     m_single_rev(); //单四拍反转360度
          delay(25);
         m_single_pos(); //单四拍正转360度
          delay(25);
        }
  }
}

网友B:
“为”拼写错误!
括号后不应该有分号。

网友C:
main函数没有大循环,当然会如此。

网友D:
我的步进电机工作的时候,一会卡顿一下。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人知道吗?

网友E:
把while(1)放到最后

网友F:
这么低级的错误用indent或astyle格式化一下代码一眼就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