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688数据采集值是一个定值问题

楼主(2023-03-09):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ADS8688单通道采集电压值,用的时候如果是给所有通道使能,上电的话,运行之后采集的值就是33212,转换成十进制大概就是0,然后如果单独给一个通道上电,我用的是通道5,然后采集的值就是37979,转换成十进制大概是1.6V左右,但是不管采集电压是几V最后都是趋于这个定值,如图

网友A:
硬件电路图呢?你测试到的电压是不是一个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图呢?你测试到的电压是不是一个定值?

输出吗?是不是要测ADC的输出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