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如何读取外部7个端口形成16进制数组?

楼主(2023-03-09):
比如单片机P1测外部Q1~Q7的高低数据1011 1001,如何判断并存为16进制数组?C语言是不是这样?定义,num,a~G  ,if Q1==1, a=1,Q2==0, b=0,……num=a&&b&&c……

最佳答案

网友A:
num = Q1<<7 + Q2<<6 +...+Q6<<1+Q7

网友B:
#define VAL 0x9d

//判断函数
/*
函数说明 当P1口的值为0x9d ,将值通过Jude()函数返回,否则返回0
*/
int Jude()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P1;         //获取P1端口的值
        if(temp==VAL)
        {
                return temp;
        }else
        {
                return 0;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res;
        res = Jude();
}

网友C:
你问题描述不准确,是p1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都回答得很好,谢谢!

网友C:
你问题描述不准确,是p1口整体作为一个字节接收数据,还是p1每一位作为独立的数据端口接收数据。如果是作为一个字节接收,就判断p1的值。是需要的值就存入内存。如果是独立接收数据,就判断p1口的值,然后逻辑运算取需要的位值,通过移位取得一个字节数据, 存入内存。值本来就是十六进制的。如果值的意义是数量,那么不用移位,用加

网友D:
单片机只认识2进制,16进制是2进制的简短表达式,给人看的。定义一个变量unsigned char num。
num=P1;

网友E:
那要看你是存内存的高8位还是低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