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位定义不太明白

楼主(2023-03-09):
sfr P0      = 0x8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bit P0_0 = 0x80;
sbit P0_1 = 0x81;
sbit P0_2 = 0x82;
sbit P0_3 = 0x83;

这种定义,地址都重复了也可以,网上看了看解释,还是不明白。大家能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A:
两种寻址方式, 一个字节寻址,一个是位寻址,
位的  0x80   对应到 字节的 0x80 的 0 位
位的  0x81   对应到 字节的 0x80 的 1 位
位的  0x82   对应到 字节的 0x80 的 2 位

你可以把
sbit P0_0 = 0x80;   理解成: sbit P0_0 = 0x80^0;
sbit P0_1 = 0x81;   理解成: sbit P0_1 = 0x80^1;

网友B:
同样一个男人,在家里是老公,在厂旦是电工。

网友C:
哪怕把MCS51汇编稍微理解一些都不会问出这种问题。

网友D:
sfr P0   =0x80;   sfr  SP   =0x81; sfr  DPL   =0x82;  sfr  DPH   =0x83;这里定义的和下面的定义重复了,是不是说为了好分析程序才这样写的,比如SP/DPL/DPH,代表的是某个功能。有大佬帮忙详细的解释解释吗,谢谢。

网友E:
注意,一个是 sfr,一个是sbit,两套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怕把MCS51汇编稍微理解一些都不会问出这种问题。

还请赐教!

网友F:
大神请赐教!!! 跪谢!

网友G:
sfr为字节寄存器地址,范围:0x80~0xFF,其中有16个地址可以位寻址,不能被8整除的不能位寻址访问(STC32除外)。
sbit为位寄存器地址,16个可位寻址字节有128个位地址,范围:0x80~0xFF,用于寄存器的位寻址访问。

网友C:
你去看下51汇编。

网友H:
寻址方式不同,地址可以重复。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还是好好学下汇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