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25Q32芯片 easyflash和sfud包的使用

楼主(2023-03-09):
求问各位大佬,为啥大家用W25Q32之类的芯片时,喜欢把easyflash包和sfud包组合起来一起用啊

网友A:
针对软件数据结构:EasyFlash是一款开源的轻量级嵌入式Flash存储器库,主要为MCU(Micro Control Unit)提供便捷、通用的上层应用接口,使得开发者更加高效实现基于的Flash存储器常见应用开发,例如:KV数据库、在线升级、日志保存等
针对硬件兼容性:SFUD 是什么 SFUD 是一款开源的串行 SPI Flash 通用驱动库,由于现有市面的串行 Flash 种类居多,各个 Flash 的规格及命令存在差异, SFUD 就是为了解决这些 Flash 的差异现状而设计,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支持不同品牌及规格的 Flash,提高了涉及到 Flash 功能的软件的可重用性及可扩展性,同时也可以规避 Flash 缺货或停产给产品所带来的风险。

网友B:
他们两个的功用都不一样啊。

SFUD (Serial Flash Universal Driver) 串行 Flash 通用驱动库
SFUD 是一款开源的串行 SPI Flash 通用驱动库。由于现有市面的串行 Flash 种类居多,各个 Flash 的规格及命令存在差异, SFUD 就是为了解决这些 Flash 的差异现状而设计,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支持不同品牌及规格的 Flash,提高了涉及到 Flash 功能的软件的可重用性及可扩展性,同时也可以规避 Flash 缺货或停产给产品所带来的风险。

EasyFlash是一款开源的轻量级嵌入式Flash存储器库,方便开发者更加轻松的实现基于Flash存储器的常见应用开发。非常适合智能家居、可穿戴、工控、医疗、物联网等需要断电存储功能的产品,资源占用极低,支持各种 MCU 片上存储器。该库主要包括 三大实用功能 :

ENV 快速保存产品参数,支持 写平衡(磨损平衡) 及 掉电保护 功能
EasyFlash不仅能够实现对产品的 设定参数 或 运行日志 等信息的掉电保存功能,还封装了简洁的 增加、删除、修改及查询 方法, 降低了开发者对产品参数的处理难度,也保证了产品在后期升级时拥有更好的扩展性。让Flash变为NoSQL(非关系型数据库)模型的小型键值(Key-Value)存储数据库。

IAP 在线升级再也不是难事儿
该库封装了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功能常用的接口,支持CRC32校验,同时支持Bootloader及Application的升级。

Log 无需文件系统,日志可直接存储在Flash上
非常适合应用在小型的不带文件系统的产品中,方便开发人员快速定位、查找系统发生崩溃或死机的原因。同时配合EasyLogger(我开源的超轻量级、高性能C日志库,它提供与EasyFlash的无缝接口)一起使用,轻松实现C日志的Flash存储功能。

楼主:
好的好的,感谢各位大佬,理清楚了,sfud是基于硬件层,easyflash是基于用户端,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