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5中新建项目时,怎么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哪一种芯片类型?

楼主(2023-03-09):
  在keil5中新建项目时,怎么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哪一种芯片类型?
  提前先感谢各位愿意帮忙解答的大佬们。

网友A:
根据你的目标开发板来; 你的目标板是STM32F103C8T6  就选择STM32F103C8T6
你的目标板是STC89C52RD  就选STC89C52RD 或者ATMEL AT89C52
你的目标板是ST15F2K60S2  就选ST15F2K60S2

对于新手这样搞绝对不会出错!

网友B:
在keil5中新建项目时,自己打算用哪个芯片开发就应该选择哪一种芯片类型。

网友C:
你的硬件用的是什么就选什么呗,你还想选出什么来?

网友D:
如图片操作就可以看到

网友E:
嵌入式是为了芯片写程序,而不是为了程序找芯片

网友F:
这个开发流程就是,你先确定自己开发的是那个芯片的项目。

网友G:
先确定自己手头有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然后在device里面找对应的就可以了

网友H:
你用的哪个就选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