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0163四位二进制计数器用什么芯片替代?

楼主(2023-03-10):
大佬们,有没有可替代CC40163的四位二进制计数器,CC40163买不到了。急!

网友A:
可以用CD40163代替,74系列也有很多可以代替的。

网友B:
摘要: 【用 途】 二进制计数器 【性能 参数】 双列16脚封装,4位二进制同步可预置计数器(同步清除),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型互补MOS,电源电压=3~18V。  【用 途】     二进制计数器 【性能 参数】 双列16脚封装,4位二进制同步可预置计数器(同步清除),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型互补MOS,电源电压=3~18V。 【互换 兼容】 CD40163 CD40163B HEF40163 MC14163 MM74C163 M40163BP C40163 CC40163B DG40163B F40163 GD40163 TC40163

网友C:
用CPLD自己做一个分分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