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OS管关断

楼主(2023-03-10):
这个电路怎么PMOS(4407)不能实现关断?
24V改12V只能拉低到8.5V左右

网友A:
R2阻值加大试试!

网友B:
VGS超了,有击穿的风险,一般我控制在15V以下,大部分情况使用12V。

网友C:
把R1增大到1M

网友D:
R1 4.7K、R2  10K用这两个参数试一下

网友E:
怎么解决PMOS不能关断问题
硬件攻城狮 • 来源: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 • 作者:我不想填名字 • 2022-08-25 15:01 • 3140次阅读从别的网站转载了一篇 你看看!
分享一个我解决PMOS不能关断问题,我之前遇到了一个PMOS不能关断的问题,这个PMOS是用于电源开关的,电路大概是这样子的,很常见的电路,当然PMOS不是这个AO3401,是一个大电流的PMOS,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小的PMOS和大的PMOS有点不同而已,PMOS不能完全关断的问题不是我的G极设计参数的问题也不是体二极管导通的问题,这个我把控的很好不会有问题。G极设计问题这种幼稚的问题,我才不会发出来呢,PMOS不能完全关断的问题发生的条件就是PMOS的G极关断,但是S极完全悬空的情况下,这时候S极就会有虚电,大概的电压的话是D极的一半多一点,多发生在大电流PMOS管下,小电流的PMOS管暂时没看见,解决的办法的话就是在D极加一个放电电阻,大概10K左右就能解决,为什么会发生D极虚电的情况呢?

我查了一些资料,总结了一下,大概就是,PMOS关断时,不是完全关断,还是会有一些电荷漏过去,由于PMOS管的关断时的内阻很高,所以只要有一点点电荷就能撑起很高的电压,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假象我的PMOS没关断,这种问题,很容易发生在没有经验的人身上,故在此记录。

网友F:
这个电路问题不大。如果实物不能关断,你要1.看看你有没虚焊,2.光耦输入那边给的电流是否够大,以便可以正确的驱动光耦

网友G:
不应添加电阻器 R2,它会导致最小电压仍远大于接地电压。 因此,不能完全切断PMOS。

网友H:
把R2移到R1和PMOS的G极之间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