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模块数据接收程序问题

楼主(2023-03-10):
代码实现的是控制LED亮灭

如下: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SendData;
sbit LED=P0^1;
sbit LED1=P0^0;
void Uart_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D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DC;                //设置定时重载值
//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0021:11:0146B5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S=1;
        EA=1;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Uart_Init();
        LED=0;        //led灭
        LED1=0;        //led灭
        while(1);
}
void Btooth() interrupt 4
{
        SendData=SBUF;
        LED1=1;//手机发送字符时,led亮
        RI=0;
        switch(SendData)
        {
                case 0x00: LED=0;break;
                case 0x01: LED=1;break;
                default :break;
        }
        SBUF=SendData;
        while(TI==0);
                TI=0;
}

现在的情况是,手机发电脑可以收到,电脑发手机也能收到,但是只有电脑发的时候LED才会亮

网友A:
把手机发的,用电脑接收看看,是不是后面多了字符,如CRL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手机发的,用电脑接收看看,是不是后面多了字符,如CRLf

没有多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