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会画电路原理图和PCB的大佬帮忙

楼主:
请问一DC电源和四位数码管在Altium Designer里面该搜什么名字,芯片U的那些叉叉是放置没有ERC标志吗,DC下面的接地左边那个小三角是什么,SS12F23该搜什么名字。
(因为是高中刚刚开始学,现在要搞报告有点急,可能知识比较基础,但确实有点困难
如果有大佬愿意帮忙做原理图和PLC也可以按25R一小时算

网友A(2023-03-11):
不是所有的封装都有现成的; 大部分是需要根据实际使用的元器件自己建立对应的封装; 否则 就有可能图不对版;做出来的板子 实物却安装不进去;或者安装进去了却不能正常工作; 尤其是LED数码管之类非通用器件;

网友B:
有的元器件要自己做,不可能什么都有的

网友A:
位号P5;SS12F23  这个看原理图 是个2档拨动开关;就是像下图中的这种开关;也是非标准件 需要自己绘制元件库

网友C:
DC接地左边的小三角只是DC电源接口的弹片标识,形象画法。

网友D:
我的回复为什么没有发表?

网友E:
按照元器件的PDF文档说明,最好自己做一个封装,不然或出现一楼拔秧说的瑕疵!

网友F:
没有的封装得自己画,建议直接上立创的EDA,免费,关键的是他们家卖的元件基本都有库可以直接使用无需自己再画元件库。使用上和字母软件差不了太多。用过一次还可以,字母软件的完整版太大用的绿色精简版还是放弃了。他们说立创的库可以导出来后导进字母软件里也行,因为我放弃治疗没试过这个功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封装都有现成的; 大部分是需要根据实际使用的元器件自己建立对应的封装; 否则 就有可能图不对 ...

主要是着急画原理图,后面转plc不用搞,就想知道搜的对不对还是没有这个器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的元器件要自己做,不可能什么都有的

收到收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位号P5;SS12F23  这个看原理图 是个2档拨动开关;就是像下图中的这种开关;也是非标准件 需要自己绘制元件 ...

因为不知道该搜什么所以不知道库里有没有,能确认没有的都是自己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DC接地左边的小三角只是DC电源接口的弹片标识,形象画法。

感谢,明白了,之前还以为是什么别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按照元器件的PDF文档说明,最好自己做一个封装,不然或出现一楼拔秧说的瑕疵!

已经画完了,就是dc搞不成那个很舒服的突出

网友H:
非标元件要自己画封装。

网友I:
在立创PCB上搜一下DC插座

网友J:
我喜欢用嘉立创,你想在AD弄,就照着嘉立创画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