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烧录器怎么选择?

楼主:
想问一下大伙,比方说我是用HC的芯片,那我该去哪里买烧录器才不会买错,买的时候又要注意什么。

网友A(2023-03-12):
找芯片代理。或者到二手平台比如闲鱼上淘一淘。买之前咨询对应的型号能否烧录。烧录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供电电压。

网友B:
我是在powerwriter搞活动时某一个宝上送的那种9.9的烧录器,因为想学他们的学习板上自带所以就没使用这款,看介绍支持HC的,这家好像是搞工业用的批量烧录器,这种单机烧录推广时时免费送,你可以去他们网站上看看和厂家合作的适合你使用不。
他们或者厂家的目录在这里:powerwriter官网

网友C:
找官方的最好烧录器。也放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powerwriter搞活动时某一个宝上送的那种9.9的烧录器,因为想学他们的学习板上自带所以就没使用这款, ...

有没有保护的老哥,会不会烧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保护的老哥,会不会烧电脑

白送的我就不要求那么多了,国民的开发板自带下载我就没有用这个也没有拆开,外形和官网上一样的。外形就这个样子的。

网友E:
某一个宝上搜索单片机烧录器就可以啦,不用担心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