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芯片调试,这RS485数据收发见鬼了

楼主(2023-03-11):
做STC8G1K08A-8Pin芯片的485数据收发,使用STC官方的库编程比较方便。调试的时候数据收发始终不正常,想达到的目的是外部发送两个字节的数据,第一个是A6握手数据,另一个任意数据。芯片接收并识别到握手数据后,回送收到的字节数与第二个任意数据。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小程序,搞了半天都没搞定。后来为了验证程序的正确性干脆把程序移植到了STC8G1K08-16Pin管脚的芯片上数据收发却 是正常的。这是为何?下面是STC8G1K08A-8Pin的程序仿真测试:程序执行发送“L、B、H”三个字符,调用发送函数实参装入正确但到赋值给SBUF却是零,另外中断接收到的数据也是错误的,怀疑是波特率错误,特意把时钟从P5.5输出用示波器查看频率有点小误差是22.107M,但16Pin的芯片频率也是如此。不知道 问题在什么地方。

  1. #include        "config.h"
  2. #include        "GPIO.h"
  3. #include        "UART.h"

/************************ 485通讯与IO口配置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初始化串口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PullUp;                        //指定IO上拉准双向输入或输出方式
        GPIO_Inilize(GPIO_P3,&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初始化UART1映射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PullUp;                      //指定IO上拉准双向输入或输出方式
        GPIO_Inilize(GPIO_P5,&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初始化485芯片的使能控制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3;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0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OUT_PP;    //指定IO推挽的输入或输出方式
        GPIO_Inilize(GPIO_P3,&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void        UART_config(void)
{
        COMx_InitDefine                COMx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COMx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8bit_BRTx;                //模式,
        COMx_InitStructure.UART_BRT_Use   = BRT_Timer1;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发生器,
        COMx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9600ul;                        //波特率, 一般 110 ~ 115200
        COMx_InitStructure.UART_RxEnable  = ENABLE;                       //接收允许,
        COMx_InitStructure.BaudRateDouble = DISABLE;                     //波特率加倍,
        COMx_InitStructure.UART_Interrupt = ENABLE;                        //中断允许,
        COMx_InitStructure.UART_Priority  = Priority_0;                       //指定中断优先级(低到高)
        UART_Configuration(UART1, &COMx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 = 0; i < ms; i++)
        for(j = 0; j < 100; j++);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GPIO_config();
        UART_config();

        TX1_write2buff(0x4C);    //"L"发送回送数据
        TX1_write2buff(0x42);    //"B"发送回送数据
        TX1_write2buff(0x48);    //"H"发送回送数据

        P_SW1 = 0x84;    //UART1配置映射到P5.5与P5.4脚,SPI配置缺失
        RS485_EN = 0;    //使485通讯使能在接收状态
        EA = 1;          //开放所有中断

        while(1)
         {
                 if(COM1.B_RX_OK == 1 && RX1_Buffer[0] == 0xa6)   //判断接收标志
                        {
                                 delayms(200);
                                TX1_write2buff(COM1.RX_Cnt);    //回送收到的数据长度
                                TX1_write2buff(RX1_Buffer[1]);  //回送收到的数据
                                 COM1.B_RX_OK = 0;           //清除标志
                                 COM1.RX_Cnt = 0;      //清除数据长度
                        }
         }

}

网友A:
收发状态切换的时候得加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状态切换的时候得加延时。

试过了,不行。这个程序移植到STC8G1K08-16Pin上没问题,收发切换不用加任何延迟。但在8pin芯片上不行。

网友B:
RS485只是一个传输硬件,对于单片机来说,还是串口,没区别,只多了一个IO控制方向。

网友C:
可能需要中断处理,你的代码看不懂。建议9600  115200  11M    sscom5.13.1

网友D:
用 STC-USB Link1D 仿真下就容易看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