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进定时器中断, 在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过程当中 定时器还在计数吗

楼主(2023-03-11):
谢谢大家

网友A:
在执行定时器中断服务过程中 定时器定时计数还在继续进行。

网友B:
单片机进定时器中断, 在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过程当中 ,定时器溢出后(即进入中断后)就会立刻进行下一轮计数

网友C:
还在计数,只要你不关停计数器,就一直在计数,直到天荒地老。

网友D:
每种单片机都不一样,这问题没有答案。以死忒惨为例,只有自动重装载模式才会在执行中断期间继续计数,其他模式发生中断就停止计数了。

网友E:
自动重装的会继续计数; 非自动重装的 不会计数;
所以波特率串口通讯 我们都会使用自动重装模式; 这样精确度高;波特率准确;而对于非自动重装的 进入中断后 一般第一句就是先装入初值! 不然计数就会不太精确!

网友F:
51系类单片机 自动重装载模式下,定时器是中断后 还是继续在计数。

网友G:
51系列定时器的运行与中断、重装载没有关系,只和控制位TR0或TR1有关。所谓中断就是溢出时通知一下CPU,计数是不会停的。

网友H:
如果是自动重装的会继续计数,除非在进入中断时停止计数,退出中断后再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