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单片机定时器时钟源的问题

楼主(2023-03-11):
一款FMD的单片机,根据数据手册,Timer1的时钟源其中一个是指令时钟,Timer2的时钟源其中一个是2x 指令时钟,
请教一下:2x 指令时钟,是什么意思,是指令时钟的2分频吗,
在数据手册提供的编程示例中,TIMER1时钟源选择指令时钟,TIMER2选择的是2x 指令时钟,他们的定时时长如下图,为什么TIMER2的定时时长没有乘以2

网友A:
2x是系统时钟1/2分频, 定时时间就是2倍时间.

网友B:
这没必要问,定时器这种东西,你是肯定要实际测量的
按照自己的设定,写好代码,烧录之后进行测量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没必要问,定时器这种东西,你是肯定要实际测量的
按照自己的设定,写好代码,烧录之后进行测量就知道了

测量就是指令时钟,不是2X指令时钟。数据手册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