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写过关于lm393测土壤湿度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03-11):
在论坛转了好久也没看见有相关的可以参考的程序。

网友A:
这玩意极其简单,也不需要写专门的驱动程序。有数字和模拟2种输出信号,所谓数字信号就是高低电平,调整微调电位器设置电平翻转阈值,其应用程序只要会按键程序就可直接套用。模拟信号就是板上10K电阻与探头阻值的分压值。需要经AD转换器处理或直接送入有内置ADC的单片机处理。采用常见AD转换程序即可。

网友B:
在线卖家通常会提供示例代码。 检查您是否可以从他们的网站上找到它们。

网友C:
YL69土壤湿度传感器 http://www.51hei.com/bbs/dpj-79621-1.html

湿度值是自己定的,yl-69只是输出一个模拟量,可以经A/D转换后输出数字湿度值。比如,yl-69可以输出0-5V,那么你在程序里可以将其对应为0-100%

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用两个电极来检测土壤的导电性。受土壤盐分影响很大,控制一个花盆的自动浇水应该还可以。
这种模块本身就是不准确的,他测的就是土壤导电能力的变化导致的电压变化,有一定参考价值却不是标准仪表,你把他放在含有金属离子的溶液里估计湿度会更大,如盐水。

你这个51如果是不带ADC型号的,只能通过调节电位器设置湿度,单片机没办法显示具体湿度的,只有大于或小于设定湿度,如果是有ADC的才能显示具体多少的湿度

网友D:
你这个带393比较器的;就说明不是线性测量;因为393输出的不是0就是1;  只要不是线性测量的就简单了;只需要读取0和1 就可以了; 不需要ADC测量程序;普通IO口读取端口高低电平就可以;板子上那个蓝色电位器就是手动调整需要测量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