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怎么在不同占空比下都成正弦波啊?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
我只能在占空比50左右才能近似正弦波,其他占空比下的充电时间和放电时间不对称,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占空比20

占空比20

占空比50

占空比50

占空比80

占空比80

网友A(2023-03-12):
假设是要从矩形波中提取出基波频率分量。

矩形波的频谱包含奇次谐波分量。
如果应用不需隔离直流,则需要一个低通滤波器;
否则需要一个带通滤波器。
两者在高频的要求相同:
对基波不衰减,对三次以上的谐波则要有足够的衰减。

建议:
检查所用滤波器的幅频特性,对三次以上谐波是否有足够的衰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设是要从矩形波中提取出基波频率分量。

矩形波的频谱包含奇次谐波分量。

具体做法是不是改变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就行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做法是不是改变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就行了呢

应该是这样。

将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设置在基波(矩形波)频率及其三次谐波之间,越低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将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设置在基波(矩形波)频率及其三次谐波之间,越低越好。

确实有用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在占空比为50时后级输出的电流最大,是功率一定的缘故吗,但占空比小的时候电流也小,电压比大,电流也小,只有在50%时才有最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用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在占空比为50时后级输出的电流最大,是功率一定的缘故吗,但占空 ...

因为在占空比为 50% 时,矩形波正半周与负半周对称,与基频的正弦波最接近。
也就是基频的正弦波幅度最大。所以对就的后级输出也最大。

网友C:
你的目的是要输出一个和pwm脉冲频率一样的正弦波波形吗?

网友C:
如果你是需要输出一个和PWM频率一样的正弦波波形,也很简单:①先捕捉pwm的上升沿,计算出PWM频率。②用查表法从模拟量口输出一个正弦波的波形就行了。

网友C:
这个用stm32的最小开发板就可以做出来,精度很高。

网友C:
你可以搜一下,        STM32编码器+串口显示+波形发生器程序源码。这个是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有源程序。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搜一下,        STM32编码器+串口显示+波形发生器程序源码。这个是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有源程序。希望对你 ...

好的,感谢!我用的是51,一开始是用PWM输出的,每10us进入一个中断,来模拟正弦波,但我们老师让我频率不要变了,只改变幅度就行了,就用低通滤波和选频网络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占空比为 50% 时,矩形波正半周与负半周对称,与基频的正弦波最接近。
也就是基频的正弦波幅度最 ...

厉害,但是我看方波的傅里叶展开式中看不出来为什么,我通过滤波器把方波变成近似直流一样的模拟信号了,后面再接一个2khz为中心的选频网络,它就滤成正弦波了,是傅里叶展开式的第一项直流信号没有后面的谐波分量影响大吗

网友D:
楼主,你应该用SPWM来做,才是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