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单击,双击,长按代码,纯逻辑语法

楼主(2023-03-12):
单片机初学入门写的,没用定时器计数器,纯粹的逻辑代码,高手请路过。
#include <STC8Gxx.H>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10ms
unsigned int i, y, z, key_on;

//--定义要使用的IO口--//
sbit out_1 = P5^4;  //定义使用的IO口1
sbit out_2 = P5^5;  //定义使用的IO口2
sbit out_3 = P3^3;  //定义使用的IO口3
sbit k1    = P3^2;  //定义按键使用的IO口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162;b>0;b--)
                {
                        for (a=235;a>0;a--);
                }
        }
}

void main()
{
        P5M0 = 0x18;
        P5M1 = 0x00;
        P3M0 = 0x08;
        P3M1 = 0x00;                //设置需要端口模式

        out_1 = 0;
        out_2 = 0;
        out_3 = 0;                        //端口上电状态

        i = 0; y = 0; z = 0; key_on = 0;        //变量初始化

        while(1)
        {
                if((!k1 || z) && i<15)                //按键按下,并只会执行1.5S
                {
                        Delay10ms(2);
                        if(!k1)                //按下
                        {
                                key_on = 1;        //标志位,允许计时开始
                                z = 1;        //状态锁定
                        }
                        if(z==1 && k1==1)        //松开
                        {
                                y ++;        //y次数+1
                                z = 0;        //状态解锁
                        }
                }

                if(key_on==1 && i<16)                //限制总时长1.6S
                {
                        i ++;        //循环i次数+1
                        Delay10ms(10);
                }

                /*
                1次:按y=0,z=0 ;松y=1,z=0
                2次:按y=1,z=1 ;松y=2,z=0
                3次:按y=2,z=1 ;松y=3,z=0
                4次:按y=3,z=1 ;松y=4,z=0
                长按:按松均为 y=0,z=1
                */

                if(k1 && i>=15)                //松开后处理
                {
                        if(y==0 && z==1)                //长按
                        {
                                out_1 = 0; out_2 = 0; out_3 = 0;
                        }
                        else if(z==0 && y>0)
                        {
                                if(y==1)     //单击
                                {
                                        //out_3 = ~out_3;
                                }
                                else if(y==2)     //双击
                                {
                                        out_1 = ~out_1;
                                }
                                else if(y==3)     //三击
                                {
                                        out_2 = ~out_2;
                                }
                                else     //4击及以上为长按
                                {
                                        out_1 = 0; out_2 = 0; out_3 = 0;
                                }
                        }
                        i = 0; y = 0; z = 0; key_on = 0;
                }
        }
}

网友A:
时钟是多少?

网友B:
这个方法可以借用一下,感觉有点意思。

网友B:
这个是用延时来做的 ,没用定时器 ,时间频率可以按自己的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