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遥控器开风速键,谁知道红外编码原理?

楼主(2023-03-12):
三角牌FS-40-101风扇遥控器

网友A:
一般原理就是用高低电平的间隔时间长短表示0和1
自制的工具都分析出代码了,可坛内搜索相关编码程序;
当然,如果工具也是买的还可以继续买买买......

网友B:
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别人手上没你的风扇,是没法知道具体编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别人手上没你的风扇,是没法知道具体编码的。

与BA5104遥控芯片编码原理相似,试了开风速键可用。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原理就是用高低电平的间隔时间长短表示0和1
自制的工具都分析出代码了,可坛内搜索相关编码程 ...

至少要发两帧有效帧。我照BA5104原理,弄成了一个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