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点亮led灯的问题(新手求助)

楼主(2023-03-12):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想要让led灯隔一个闪烁(0101 0101),但是结果却是只有一个灯是亮的,不知道原因在哪。

网友A:
测一下{}引脚电压。

网友B:
因为你这个开发板的8个LED灯不是直接接在P2上的,有经过锁存器才会这样

网友C:
你这个LED模块是独立的,你需要接排线从P2到J19接口。

网友D: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设计实现编程实现LED依次从左到右点亮,再依次从右到左熄灭,然后所有LED灯闪烁5次,再分别实现P1口奇数位和偶数位交替闪烁5次,如此循环。每次亮灭间隔大约1秒。
    unsigned char ys=0,sy=0,m=0,c=0,ls=0,b=0;
    while(1)
    {
        P1=ls;
        if(++ys==0)if(++sy==0)if(++m==4)
        {
          m=0;
                                        if(ls<170)ls=170;else ls=85;
        }
    }
}

网友E:
1; 你这个板子 我好像没有看到8个LED模块在哪里;
2;普中的板子;很多模块都是需要用他配套的连接线连接才能工作;
3;普中的一般都有配套的视频教程;可以按照视频去操作;或者下载配套资料里面的例程再试试
4;你的程序;最后还要加一个大循环 while(1); 不然程序就跑飞了

网友F:
代码都没有怎么分析?

网友G:
1,大多数开发板,使用一个基础单片机,IO要实现很多种功能,所以IO口都是一口多用,很少有P2的8个口全部分配给8个LED灯的。我用过几家的开发板,IO口只能通过锁存器控制8个灯。
2,基于以上原因,普中单片机,大概在第五版开始,就开始使用跳线,就是你做哪个实验,就要把IO口通过飞线的方式接到该模块区。你这个是第六版了,应该是得飞线。

网友C:
普中的板子;很多模块都是需要用他配套的连接线连接才能工作
你这个LED模块是独立的,你需要接排线从P2到J19接口。

网友H:
我感觉6楼说的对  应该加个循环语句

网友I:
没接排线,网上有视频,去看下视频,或者找到原理图,接上对应的排线

网友J:
void main()
{
while(1){P2=0x55;}
}

先要确保代码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