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问题,关于arduino串口数据分析

楼主:
串口屏输出的数据带有两位帧头A5 5A 08 83 00 20 02 00 00 EA 60,就是红字的A5 5A

程序如图,arduino用字符串读取串口数据后,inputString[0]位返回的数据能确认是A5,

但是如果用这个inputString[0] == A5 来做if的判断,就不能进入运行里面的程序打印ok。

而用下面的inputString[1] == 5A来做if的判断就能进入if里面打印出5A_OK.

后来我发现如果把A5换成55就是可以的。请教下大家,为什么数据用A5就不能正常运行呢?

后来再发现inputString[9] == EA 也是不行的。为什么呢?

网友A(2023-03-13):
颠倒一下次序,就是先做if判断,然后在串口发送inputString[0]

网友B:
是因为一个是16进制数一个是字符吧,它两不能同时打印在一个屏幕上的,你勾选了HEX显示,接收就只能显示16进制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颠倒一下次序,就是先做if判断,然后在串口发送inputString[0]

没看懂你的意思是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