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PID控制程序

楼主(2023-03-12):
适合于  STM32 单片机   型号   F103C8T6    PID控制程序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PWM.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key.h"
#include "pid.h"

//捕获TIM4通道二PB7的频率和占空比
//PA8输出PWM驱动脉冲
//按键一设置初始转速为3000;按键二 增加1000转速 按键3 降低1000转速
extern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extern void TIM4_PWMINPUT_INIT(u16 arr,u16 psc);
extern u16 PWM0_TEMP;
extern u16 period;
extern u16 duty ;
extern u8 CollectFlag ;
float SetSpeed;            //定义设定值
float ActualSpeed;        //定义实际值
float err;                //定义偏差值
float err_next;            //定义上一个偏差值
float err_last;            //定义最上前的偏差值
float incrementSpeed;
float Kp,Ki,Kd;
unsigned int rpm_set;

int main(void)
{
         u8 b,c;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PID_init();
        KEY_Init();
        SystemInit();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配置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
        DIR_Init();
        TIM4_PWMINPUT_INIT(0xffff,72-1);   //pwm输入初始化以1M的频率捕捉
  TIM1_PWM_Init(1000-1,20);             //pwm频率调节
  //TIM_SetCompare1(TIM1,2000);            //初始转速设定
         delay_ms(300);
         delay_ms(1000);
         rpm_set=3000;                             //设转速给定
   TIM3_Int_Init(50000,72-1);               //pid运算进中断速率设置
//TIM_SetCompare1(TIM1,800);
                while(1)
        {
                b=KEY_Scan(0);
                        delay_ms(100);
                  if(1)
                        { //USART_SendData(USART1,'a');
                                //USART_SendData(USART1,(u8)err);
//                                printf("duty          = %d%% \r\n",duty*100/period);                                //打印占空比
//                                printf("s         = %dr/min\r\n",3750000/period);//打印周期另一种叫法

                                if(period<1.0)
                                        printf("#%f",0.0);
                          else printf("n=%d\n",3750000/period);    //打印速度值

                        }
            if(b==1) rpm_set=3000;                  //设转速

                        if(b==2) rpm_set=rpm_set+1000;
                        if(b==3) rpm_set=rpm_set-1000;
                        if(rpm_set>=9000) rpm_set=9000;
                        if(rpm_set<=1000) rpm_set=1000;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