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外部中断程序

楼主(2023-03-12):
适合于 STM32单片机   F103C8T6 外部中断程序

  1. // 中断实验  通过外部中断线  到 按键 PA.0  PD.2上          并配置为下降沿触发 具体设置在exti.c中
  2. //                         按键按下则产生中断         PA.0(S4)产生中断 控制板载LED亮   PD.2(S3)产生中断 控制板载LED灭
  3. //                         并且串口 也将不停的打印数据 以表示程序正在运行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xti.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为组2  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一旦定义 即不要轻易改变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        按键端口初始化
        EXTIX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while(1)
        {
                printf("ELH 启光\r\n");
                delay_ms(1000);
        }

   }

Keil代码下载: STM32F103C8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