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 新手自画pcb到实物焊接求助

楼主:
根据所学经验,本人上周画了个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然后封装和检查DRC也没出现问题,但实物焊接完成后,无法下载程序,也检测不到单片机型号,来此求助,附上原理图和pcb、实物焊接,用的芯片是STC89C52RC

网友A(2023-03-13):
在  MCU 的 VCC脚 一定要在边上放一个104电容,
CH340的  V3脚,VCC脚,也需要紧挨着放 104 电容。
并且  CH340 的 RXD 和 MCU P3.1 之间需要 串联 300R 电阻。

网友B:
ch340g  txd脚为什么要加二极管?会不会引起信号高电平不够?

网友C:
检查晶振有无起振,以及电压有无问题,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抓P3.0、P3.1信号。

网友D:
你的原理图和你的PCB图对不上;看那个3.3V的接线图就可以看出来了;还有那个原理图上的Q1在PCB上没有走通;这样的DRC是如何验证的?
1;USB插上电脑后 能不能正确识别CH340的端口号;如果不能;说明CH340没有正常工作;重点查CH340的电路;
2;第一个问题排除之后;用万用表测量MCU的电源,复位,时钟这几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E:
感谢大家的提议,这就去修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h340g  txd脚为什么要加二极管?会不会引起信号高电平不够?

STC手册上写的很明白,加二极管为了防止串口针脚倒灌电流至单片机,导致单片机停电不彻底

网友F:
我焊接ch340n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C19的电容,接10uf的时候,电脑能正常识别340,但是,给单片机断电重启后,电脑死活没办法识别单片机,最后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发现,给单片机断电重启后,设备管理器会重新刷新一下,因为340的供电是从usb来的,没有经过开关,把C19的电容改成22uf后,就正常了。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是开关质量不行,造成了瞬间电流过大还是咱们回事,导致的340类似复位了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原理图和你的PCB图对不上;看那个3.3V的接线图就可以看出来了;还有那个原理图上的Q1在PCB上没有走通; ...

感谢,三极管那里已经修改

网友G:
STC89C52RC非常难下载成功,就算是人家成熟的开发板,下载依然是个让人头痛的事件
初学者最好买一个开发板,推荐型号STC8A系列,现在这个系列的资料已经很多了,完全可以成为入门级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