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志高移动空调KY-7KC/A 6+3键红外遥控器,附单片机程序电路原理图

楼主:
仅供参考,手工绘制的电路原理图和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模拟红外遥控器发射的C语言程序   志高移动空调 KY-7KC/A  6+3键测试  数据总长度:80毫秒
  12 MH 晶振  12MHz=12,000,000Hz,也就是1秒振荡一千二百万次   红外发射高电平驱动
  STC8G1K08A-36I-SOP8系列单片机是 STC 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
  是宽电压/高速/高可靠/低功耗/强抗静电/较强抗干扰的新一代 8051 单片机,超级加密。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 8051。*/

#include "stc8.h"
sbit ir=P3^3;/*红外发射管控制脚*/unsigned int count/*中断计数*/, set_count; /*设定中断次数*/
sbit key1=P3^1;sbit key2=P3^2;sbit key3=P3^0;
bit irflag;/*红外发送标志位*/unsigned char irdata,ircode;/*发送的红外数据*/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unsigned int i,j;for(i=xms;i>0;i--) for(j=110;j>0;j--);}
void ir_sendbyte()        //红外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发送8位数据
{
   set_count=43;          //设定中断次数  //发送编码中的0.56ms高电平
   count=0;               //中断计数先清0
         irflag=1;              //启动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set_count);//等待发送完
   TR0=0;                 //关闭定时器0
   if(ircode&0x01)        //判断红外编码最低位,
         set_count=130;         //若为1则1.69ms的低电平
   else                   //否则
         set_count=43;          //为0则0.56ms的低电平
   irflag=0;              //低电平则不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set_count);//等待发送完
   TR0=0;                 //关闭定时器0
   ircode=ircode>>1;      //将数据右移,即从低位到高位发送
}
}
void ir_send()         //发送红外数据
{
TR0=0;                 /*关闭定时器0*/
set_count=685;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8.9ms高电平)*/
irflag=1;              /*打开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先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set_count);/*等待发送完*/
//TR0=0;               /*暂不关闭定时器0*/
set_count=348;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4.5ms低电平)*/
irflag=0;              /*关闭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先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set_count);/*等待发送完*/
TR0=0;
ircode=0x80;           //发送16位用户码的前1-8位 0x81
ir_sendbyte();
ircode=0x7f;           //发送16位用户码的前9-16位 0x7f
ir_sendbyte();
ircode=irdata;         //发送8位数据码
ir_sendbyte();
ircode=~irdata;        //发送8位数据反码
ir_sendbyte();
/*信号收尾*/
TR0=0;                 /*关闭定时器0*/
set_count=50;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0.63ms高电平)*/
irflag=1;              /*开启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先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set_count);/*等待发送完*/
TR0=0;                 /*关闭定时器0*/
set_count=12;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0.15ms低电平)*/
irflag=0;              /*关闭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先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set_count);/*等待发送完*/
TR0=0;                 /*关闭定时器0*/
set_count=100;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1.29ms高电平)*/
irflag=1;              /*开启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先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set_count);/*等待发送完*/
TR0=0;                 /*关闭定时器0*/
set_count=682;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8.86ms低电平)*/
irflag=0;              /*关闭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先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set_count);/*等待发送完*/
TR0=0;                 /*关闭定时器0*/
set_count=178;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2.31ms高电平)*/
irflag=1;              /*开启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先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set_count);/*等待发送完*/
TR0=0;                 /*关闭定时器0*/
set_count=50;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0.65ms低电平)*/
irflag=0;              /*关闭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先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set_count);/*等待发送完*/
TR0=0;
ir=0;    //发射完了关闭红外发射二极管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2;     //定时0 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0=0xf3;      //设置定时初始值 13微秒
        TL0=0xf3;      //设置定时重载值 13微秒
  EA=1;                 //全局中断允许位。EA=1,打开全局中断控制。
  EX0=0;         //外部中断0允许位,1表示允许外部中断0的中断申请;
  ET0=1;         //定时/计数器0中断允许位,1表示允许定时/计数器0的溢出中断;
        TR0=0;         //关闭定时器0
  count=0;       //中断计数先清0
  irflag=0;      //红外发射标志先置0
}
void keyscan()  //常规按键检测低电平
{
        if(key1==0&&P54==1){delayms(500);if(key1==0){irdata=0x07;/*键值*/ir_send();/*发送红外编码*/while(!key1);}}//单减
        if(key2==0&&P54==1){delayms(500);if(key2==0){irdata=0x01;/*键值*/ir_send();/*发送红外编码*/while(!key2);}}//单加
        if(key3==0&&P54==1){delayms(500);if(key3==0){irdata=0x1a;/*键值*/ir_send();/*发送红外编码*/while(!key3);}}//开/关机
}
//减键:0x07  加键:0x01  开关机:0x1a  模式:0x03  定时:0x09  风速:0x06  睡眠:0x0e  +键:0x01  -键:0x07
/*先把所有的行置高电平(先行),所有的列置低电平(后列),等待高电平的引脚变低也就是键按下的时候(这时候就能判断是哪一行的键被按下了),
  然后立即把所有的列置高电平(先列),所有的行置低电平(后行),这时候按键还未松开,看哪一列的引脚变低了,就能判断是哪一列的键被按下了,
  然后两者结合就能判断是哪个键按下了。注意:语句的先行后列次序,否则检测不到低电平*/
void ajsm()  //3*2行例键盘扫描
{
        bit h0,h1,h2;h0=h1=h2=0;
        P30=1;P31=1;P32=1;/*行*/   P54=0;P55=0;/*列*/
  if(P30==0){h0=1;}  if(P31==0){h1=1;}  if(P32==0){h2=1;} /*记录行*/
        P54=1;P55=1;/*列*/   P30=0;P31=0;P32=0;/*行*/
        if(h1==1&&P54==0){delayms(500);if(h1==1&&P54==0){irdata=0x03;/*模式*/ir_send();/*发送红外编码*/while(!P54);}}/*S1*/
  if(h1==1&&P55==0){delayms(500);if(h1==1&&P55==0){irdata=0x09;/*定时*/ir_send();/*发送红外编码*/while(!P55);}}/*S2*/
  if(h2==1&&P54==0){delayms(500);if(h2==1&&P54==0){irdata=0x06;/*风速*/ir_send();/*发送红外编码*/while(!P54);}}/*S3*/
  if(h2==1&&P55==0){delayms(500);if(h2==1&&P55==0){irdata=0x0e;/*睡眠*/ir_send();/*发送红外编码*/while(!P55);}}/*S4*/
  if(h0==1&&P54==0){delayms(500);irdata=0x01;/*+ 键*/ir_send();/*发送红外编码*/}/*S5 持续*/
  if(h0==1&&P55==0){delayms(500);irdata=0x07;/*- 键*/ir_send();/*发送红外编码*/}/*S6 持续*/
        P30=1;P31=1;P32=1;/*函数结尾行要恢复高电平,否则按键对GND检测失效*/
}
void main()
{
P5M0=0;P5M1=0;P3M0=0;P3M1=0;  //设置准双向口模式
timer0_init(); //定时0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常规按键检测低电平*/ajsm();/*3*2行例键盘扫描*/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count++;if(irflag==1) ir=~ir;/*有发射标志,则发射38khz的矩形波*/else ir=0;/*否则不发射,即相当于发射编码中的低电平*/
}

网友A(2023-03-15):
粘贴固定

外形样式

网友A(2023-08-05):
锁键代码:F7183F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