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led灯不闪烁?

楼主(2023-03-13):
为什么led灯会不亮,不闪烁,拜托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i定义的时候必须加volatile属性。

Keil C51假定它的用户都是不懂这个关键字的idiot,所以不加也没事儿。你用的是RealView做的编译器MDK,就必须严格按照c语言的语法来走了。

网友B:
你的while循环里面 两句都是resetbits 当然不闪烁了; 需要函数setbits 和resetbits;   高电平--延时--低电平--延时; 这样就闪烁了

控制某个GPIO引脚的输出电平(拉高 / 拉低)
GPIO_SetBits   拉高引脚输出电平
GPIO_ResetBits 拉低引脚输出电平

网友C:
请问下你这个Proteus和Keil联调用的是哪个插件?现在找不到正确的插件,以前老版本的现在不能使用,改INI文件也是不行的,能分享下插件吗?

网友D:
你用的是PC13,打开的是GPIOB的时钟,你应该打开GPIOC时钟

网友E:
你用GPIOC,打开的是GPIOB的时钟
起码写程序先看看手册,自己搞懂怎么写,照着别人抄走不远

网友F:
需要用GPIO_SetBits   拉高引脚输出电平
GPIO_ResetBits 拉低引脚输出电平,才能闪烁。

网友F:
GPIOC口设置不对。

网友G:
gpio的时钟使能错误。用C口,不是B口